[影音] 给老CD机 索尼CDP-S41 增加光纤输出

楼主(2020-03-03):
这台机是年前从咸鱼上收的,没几天电源板就出问题了,显示屏不亮了,但还能播放,于是又收了一台播放不正常的配件机,过年这些天又无处可去,正好折腾一下,整合出一台好机。

听了几天,觉得还可以再折腾一下,这机子只有耳机和线路输出,没有光纤或同轴输出。

拆得有些急了,碟还没取出

好像有光纤头的位置

这块电路板无法直接拆下,光驱部分不想动,那就先拆背板

这板子的支点不稳,插拔线时晃动大,于是增加一个铜柱,机箱底板有个孔与之对应,设计时应该考虑过这种问题,但安装时省略了

光纤端子的安装位置,把那个白色的插座拆掉就可以了

装上端子,前几天才收到的,等了好久了

与原设计的端子有点区别,太突出了

把定位孔改一下,缩进去一点,和线路输出座平就行了

数字处理芯片 CXD2500AQ,在网上查了一下,59脚接低电平时关闭数字输出,接+5v时,60脚输出spdif信号。

电路板上预留了位置,把59脚接地的跳线拆了,跳线到R342的旁边,R342焊上1k的电阻,这样59脚就接到高电平,60脚就有输出了,再把60脚输出的跳线接上

从电路板正面看,把红圈的跳线拆了,在绿圈处接上跳线

改好跳线

电路板背面

焊上1k电阻

60脚的输出还要串个电阻,参考下图,阻值330欧

60脚输出电阻的位置

一共加焊了两个电阻

在光纤端子旁还要并一个0.1uf的电容

改3处跳线,加2个电阻,1个电容,现在试机

工作正常,最后处理一下机箱背板。光纤端子的位置用锉刀锉出来,旁边是原来控制插座的位置,用塑料片堵上

在内部用胶水粘上

装好背板

完工了!现在CD机有光纤输出了

与二房合影,接码器在桌子的另一边,其实这机子的解码也不错,线路输出是到耳放的,耳放是铁三角线路纯甲类,整个一暖手宝!

本人玩音响有20多年了,那些专业烧语还没理解清楚,在这里就不说改光纤输出后解析力提高了、音场开阔了等等......

重申一遍,本人木耳,听不出火电与水电的差别!

好了,准备下一个折腾!

补充内容 (2021-6-8 09:51):
在44楼上传了这个机子的说明书,其中有电路图,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
以前也喜爱听CD,现在玩手机多过玩音响,没以前那份狂热,基本能听个响就行了。

网友A:
音频输出最好是平衡输出>同轴>线路>光钎  是否是这样?

网友:
为楼主哎捣鼓的精神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输出最好是平衡输出>同轴>线路>光钎  是否是这样?

平衡输出和线路输出传送的是模拟信号,平衡输出的抗干扰能力强,多用于专业设备;线路输出也叫非平衡输出,设备成本低,在电磁环境不恶劣的场所效果也不错。

同轴和光纤传输的是数字信号,对于CD机来说,信号来源都是数字处理芯片输出的SPDIF信号,光纤输出有个电光转换,同轴输出要做阻抗转换。很多人认为电光转换会丢失部分信号,因此短距离同轴要好于光纤,长距离光纤损耗小好于同轴。

网友:
本人木耳,听不出火电与水电的差别!

网友:
20多年的老烧都不谈感受,就像以前单位老板说,研发老总公司二把手都不敢说自己是搞设计的一样!
战狼中队的座右铭是什么?       谦虚~~   你是真谦虚

网友B:
你现在主要听得喇叭功放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主要听得喇叭功放是什么的

我的音箱就比较普通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2959
主要考虑的是防磁,以前是CRT显示器,现在是随手放的移动硬盘,这两个单元连根针都吸不上。音质还可以,主要是单元和分频器匹配得不错,听感接近AKG701
功放在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0497

听音环境不好,设备再好也好得有限,还不如听耳机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弄得不错,厉害了!

网友:
过年期间我也改了个转盘接出来了数字跟光纤

网友:
战狼中队的座右铭是什么?       谦虚~~   你是真谦虚

网友C:
有个解码比较齐全的DVD/CD机,有多声道DTS等4种解码,光头用不住,不想放碟了,扔了可惜,能否将其改为对输入信号解码用途?

网友:
以前有台ONE的CD机,改了DAC输出,后来搬了几次家,不知所踪,现在用安桥组合,接电脑播放无损,推惠威杜希2.1,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解码比较齐全的DVD/CD机,有多声道DTS等4种解码,光头用不住,不想放碟了,扔了可惜,能否将其改为对输 ...

百度了一下,还是有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
看到了两个例子:
建伍6020CD机主板改DAC解码器
能把CD机当做具有CD播放功能的解码器来使用吗?能把CD机当做具有CD播放功能的解码器来使用吗?

还有些CD机直接就有同轴或光纤输入口。

要改的话难度较高,因为资料较少。

网友:
补齐所有功能多好

网友:
不错,一般我都懒得做这个事情,手上不缺带光纤的CD机用,呵呵

网友:
我也喜欢听音乐!现在每天都听!

网友:
改装不错!这机器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