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启力佳照明45W LED灯泡

楼主(2020-03-03):
回乡下过春节,发现一楼阳台灯有一处不亮,可换下来一查,这灯板好好的只可能是电源坏了,可这灯为了搞好散热用的塑套铝结构,原来修是把那铝板搞个洞,但那样太难了散热又不好,今天我就从上面破拆开吧,反正修好粘住后,装阳台楼板上下面看不到破拆的哈

楼主:
开始找个电源标注最大输出75V,从理论上应该可驱动这灯板,可实际上只能不断地闪亮,这组灯板是22*2的组合,应该要不了这高的电压,只能是电源假标,再找个最大80V的电源测试。

楼主:
换了标注最高电压80V的驱动电源,终于点亮了,功率也有29W,合适。功率太大容易烧坏,这个我认为合适,也很亮的,原来虽然标45W感觉还没现在亮呢。再把电源板处理下能装到原来的卡位处,再用现成的706固定住,再处理好E27灯头,测试通过。再把破拆的外壳用706继续粘好,等胶干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坏的驱动继续修,修好安到吸顶灯上用,再发帖

网友:
如果不防虫子,建议打几个孔,太热了使不住的……

网友:
都是恒流驱动模块,不错

网友:
开颅手术  完美成功  可喜可贺

网友A:
如果灯珠热,改小一点电流,更长命。

网友:
鼓励不了,呵呵 ,这灯泡功率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珠热,改小一点电流,更长命。

现在功率只有29W,比原来的45W少多了,电流也肯定小多了。

网友B:
胶涂得有点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涂得有点丑哦

这个等干后再切好的,硅胶好切

网友C:
没办法,大瓦数的LED灯基本工作在70度以上
时间长了必定完
也没厂家做那种主动散热的LED灯泡,要是有,这种问题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大瓦数的LED灯基本工作在70度以上
时间长了必定完
也没厂家做那种主动散热的LED灯泡,要是有,这种 ...

手中也有主动散热的,但那风扇有噪音还是不喜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中也有主动散热的,但那风扇有噪音还是不喜欢呀。

尽量买金属外壳散热的
现在一部分玉米灯已经普遍金属外壳了

网友D:
维修技术一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技术一流哈哈

大佬 见笑了,这个原来拆过塑包铝我真拆不开只能从上面拆了

网友(2020-04-22):
2835的灯,一共44个灯珠,最大0.5W一个,也就是20W左右的功率,45W明显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