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这款克雷德充电钻能用什么型号的电池

楼主(2020-03-03):
如题,电池找不到了需要配一块

网友:
电池比机器贵系列。。。
建议用简单的DIY电池,5串锂电加保护板,随便想办法能固定好就行。

网友:
多少钱 买的  可能大艺款电池能用

网友:
上工具店里 ,现场试试。

网友:
看着像大艺款电池

楼主:
感谢各位,了解一下确实电池比机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