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居然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视频 两个充电宝互相充电

楼主(2020-03-03):
只会把两个充电宝的电耗完 肯定没有其他事的 看评论就笑了

网友:
充电宝自己给自己充电会保护不输出

网友A:
这不是闲的无聊吗?换了荣耀9X手机后,充电宝都淘汰了~

网友:
没有别的问题,只是很快把电耗干净而已

网友:
疫情在家闲的。。。
如果两个充电宝都支持边冲边用。那么也就是最后耗尽电而已。电都转变成热消耗掉了。
既不会短路,也不会保护。

网友:
对。楼上正解,电量在不断的升与降中损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闲的无聊吗?换了荣耀9X手机后,充电宝都淘汰了~

啊!我的腰。。。

网友:
电流在循环中不断消耗,直至降到保护电压才停止

网友:
我试过双方电量都会减少,时间长了里面的电池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