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没事测几个稳压管

楼主(2020-03-03):
原理图已更新;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测的稳压管,简单改了一下,疫情不好玩,测几个稳压管,结果还真剔除来2只混装的,

4.7V
下面这个c12v结果正反面电压都没变,拿万用表测结果开路

这个是优信买的非品牌的,6.2v

这个是先科的正品

最后再来个1n4748 22v

三端也可以测好坏,贴片也可以测,自己感觉还满意
电路板拿不准的稳压管我都是靠它,
下面是原图

元件各方面受限,下面的图我用的双12V,谢谢SMA坛友提醒

楼主:
图呢?难道我又发错了,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呢?难道我又发错了,靠

是通过用一个可调压的装置慢慢将电压上升然后测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来实现吗?

网友B:
你在多靠几下也没见到图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用一个可调压的装置慢慢将电压上升然后测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来实现吗? ...

差不多吧 不用每次调,我正在重新编辑

网友C:
电压稳定性咋样啊

网友D:
图片被疫情吃掉了。

楼主:
我喝酒去了,发帖累

网友E:
一个焦尔小偷电路,后面接稳压管,直接测电压,不用考虑限压限流。

网友F:
这个貌似是317电源套件,楼主改造用来测稳压管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貌似是317电源套件,楼主改造用来测稳压管电压范围是多少?

30V内都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焦尔小偷电路,后面接稳压管,直接测电压,不用考虑限压限流。

不懂耶 焦耳小偷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被疫情吃掉了。

重新编辑了 乱整了 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稳定性咋样啊

非常稳定 不必怀疑

网友G:
大神上个原理图吧,让我们小白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上个原理图吧,让我们小白也学习一下

就是LM317电路改的,非常简单  小白都可以弄的,看明天我有空不 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哈哈,一直想做一个自动测稳压管的

网友:
这个是啥工具,可否施舍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多靠几下也没见到图过来啊

别急 大婶,,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