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神给科普一下,为啥咸鱼上B75、B85的主板比B150的还要贵?

楼主(2020-03-03):
大神给科普一下,为啥咸鱼上B75、B85的主板比B150的还要贵?

网友:
一般人用win10巨难用,但是新硬件不支持win7。

网友:
因为1151的U贵,G4560都要400左右,而性能和3 4代i3相差无几,4代内存相对3代内存来说也贵了不少,在大量250 360 365 370这样更高阶的主板面前,过时且低端的110和150的存在感大大降低

网友A:
这东西就是u便宜板子贵,板子便宜u贵

网友:
因为U难坏些,板子容易坏,原来一一对应的,能用的u没少很多,板子却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能说人家是回收改造妖板吗??

楼主:
看了各位大神的回复,感觉都有理。可150主板的优势也不少:平台高、支持M.2 SSD,相比较板子比较新。

网友:
还有上e3 的吧

网友:
主要是可以上E3这个神器。。。

楼主:
手上有个I5 3470和8G DDR3 1600的内存,不玩游戏。是卖掉3470,找个能上DDR3的B150还是买块B75直接用。感觉B75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
主要是能上服务器CPU  所以才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搜了一下E3,感觉B75就是个神器。非常保值。

网友:
说实话吧B75也就是好使不是吗?B85也不错。贵吧也不是很贵150-180大洋。DDR3快淘汰了。4G的只要30-50元,现在贵了。DDR4 8G 2666 320大洋。DDR3的 8G 1600的 290大洋。又是新一轮。关键B150/250/360都是价高低能,还不兼容win7。

楼主:
看来,映泰的新款Intel H61主板是看准了市场的需求,但为啥不做B75的呢?要在能支持m.2 nvme,那不就更火了。

网友: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旧中选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u便宜板子贵,板子便宜u贵

这叫板u守恒定律~~~

网友:
原因只有一个,支持win7的最高硬件版本。

网友:
因为1155的CPu很便宜,1150的CPU很贵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B75的坏板都可以买到80元,感觉怪怪的。

网友:
最大的问题在于win7的最后硬件就是b85,b75这些啊,这个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