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 70迈行车记录仪pro 停车监控和监控线问题

楼主(2020-03-03):
这款记录仪。有谁用过,有两个问题想问问。

1:  停车监控线装了以后的停车监控。和没有监控线,直接熄火后靠自身内置电池供电的监控有何区别?

2:   能否告知停车监控线有什么奥妙吗?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和USB数据线供电一样,熄火以后由中间两根线供电?还是有什么其他原理?其实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想自己做一根停车监控线。(USB接口供电一般都是5V+, D+ ,D-,- 。)

网友A:
停车监控如果不加监控线内部电池是坚持不了几个小时的,如果装了监控线是直接汽车蓄电池供电,记录仪供电也是蓄电池12v转5v的,和D+,D_没有关系。

网友:
停车监控线、其实就是一个带低压保护的直流变压器、把汽车电瓶12V直流变换成5V、它如果检测到电瓶电压低于10V或11V就停止工作、以保护电瓶。

网友(2020-04-25):
引用 网友A:
停车监控如果不加监控线内部电池是坚持不了几个小时的,如果装了监控线是直接汽车蓄电池供电,记录仪供电也 ...

D+、D-猜测一来是用来给记录仪检测匹配停车监控线的,二来是让记录仪检测ACC供电,判断是开车或停车状态!

网友(2021-07-08):
停车线 12转5V 内部带低压保护防止电瓶馈电,和D+ D-没关系,usb端只要插电就会开机,没有连接协议,固件只有刷固件才会用到

网友B(2021-09-26):
我也很想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有这个停车监控线的,愿意拆开研究一下不,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把12V降压成5V,然后有一根线接在ACC,检测车子是否通电,而12V转5v是一直供电的,USB除了5vD+D-GND 外,还有一根叫ID识别的线的,不知道是不是用了这个ID识别的线来识别ACC状态,从而识别车辆状态,个人觉得65块钱太贵了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完全可以DIY一根

网友:
我的盯盯拍,说明书上写的停车监控线接到ACC开关后面,并且和行车记录的帧率不同。 也就是说,系统检测到使用电瓶供电时,帧率从行车时24帧/秒,自动降低到10帧/秒的低功耗模式,估计电源里还有个功能在接通ACC时输出高电压,ACC切段时输出低电压。 我没买停车监控线,我是直接把包装盒里的点烟器电源砸了,焊接暗线从天窗开关引线贴在后视镜后面了,无明线,也完全不遮挡视线,点火自动启动,熄火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有这个停车监控线的,愿意拆开研究一下不,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把12V降压成5V ...

我最近买的海康的,降压线没有任何区别,停车监控是靠图像识别进入的,靠加速度传感器退出的。

降压线就是直接 12V取电,acc接与不接都一样。

网友:
我也是用70迈行车记录仪的,也是接了停车监控,上星期六刮台风下暴雨,行车记录仪就一直工作,下班取车全车没电,把电瓶也干废了,买的也是原配的行车监控线,所谓的降压保护都不知道有没有,换个电瓶又花了几百块。
之后就把停车监控线拆了,把配的USB点烟器插头砸开改了重新接在点烟器保险那里,插钥匙拧一档就有电,不用害怕再把电瓶干废。

网友(2022-10-16):
老式的停车监控线实际就是有低电压保护的降压线,直接接12V的。但电压保护不靠谱,所以容易坏电瓶。新一点的要接+12V和ACC,检测acc信号,通过usb借口数据通道的某根线,自动切换记录仪的正常录像和缩时摄影状态,具体定义要看各个厂家。再新一点的线,数据通道都是有协议的,线和记录仪之间都要加芯片匹配,才能使用停车监控功能,所以就越来越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