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充电器220v和117v是怎么切换的

楼主(2020-03-03):
二十多前的充电器了,突然找出来,拆开一看,就是弄不明白220和117怎么切换,输入电压很明显是三个档位切换,输入好像没有切换的。

网友A:
应该是串联(220v)或并联(117v)之间的转换

网友B:
这个半圆的缺口就是一个切换点吧?

网友:
用螺丝刀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半圆的缺口就是一个切换点吧?

左边旋钮没有旋转触头,右边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串联(220v)或并联(117v)之间的转换

左边旋钮和右边旋钮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看一下

网友C:
说白了,这个就是为出口产品预留的位置,为了降低模具成本。实际是没有调节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这个就是为出口产品预留的位置,为了降低模具成本。实际是没有调节功能的。 ...

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这个就是为出口产品预留的位置,为了降低模具成本。实际是没有调节功能的。 ...

请问UM3 4.5电池是哪些常用电池,镍氢充电电池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UM3 4.5电池是哪些常用电池,镍氢充电电池能用吗

UM3是5号电池,UM4大概是7号电池。
这种充电器,当时设计出来是用于镍镉电池的,充电采用半波整流,现在完全淘汰了。
现在一个新的智能充电器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UM3是5号电池,UM4大概是7号电池。
这种充电器,当时设计出来是用于镍镉电池的,充电采用半波整流,现在 ...

我这个是好的,想利用起来,家里有超霸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好的,想利用起来,家里有超霸充电器

这种变压器的充电,本身就不容易坏。
只不过属于傻充模式,既不限流,也不限压,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
现在一个电池的价格,远超这个充电器,完全没有必要在用这种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变压器的充电,本身就不容易坏。
只不过属于傻充模式,既不限流,也不限压,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
现 ...

非常感谢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一个转换开关,切换不同的电压抽头来实现的。其中一个作为0点不用动,另外两个头一个为110V,另外一个220V,对应面板上的两个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UM3是5号电池,UM4大概是7号电池。
这种充电器,当时设计出来是用于镍镉电池的,充电采用半波整流,现在 ...

现在这种充电器价值不大了。可以改一下,换一下电阻,减小充电电流至20~50mA,作为普通电池的充电器(可充3~5次)(普通电池降到1.3V进就可充电,不能等电放完了,否则就无法充了)。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其外壳,里面换板,改成其它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