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十多年来只玩STC单片机,请教高手!STC_ISP下载失败啥原因?

楼主(2020-03-03):
本坛的老朋友都知道,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玩STC单片机,玩了这么久关于STC_isp下载已经感觉不会有问题了,但是昨晚开始STC_ISP自动断电下载玩不转了,在此发帖请各位指点一下,先谢了!
下载线工作原理如下图:(电脑系统为win7旗舰版

话说从前两天开始,每次打开STC_isp(V6.86)软件都会提示“ISP下载软件有新版本:Ver6.87B请及时更新软件!”,就在昨天问题出现了,现象为:
1.按下下载键后,下载线没有反应,因为下载线没有自动断电、上电的动作,所以软件也就没有动作。
2.手动控制电源开关可以实现正在下载操作,串口通讯也是正常的。
3.如果下载线不连接单片机也可以有正常的自动断电操作。
4.换用新版软件Ver6.87B故障依旧.
5.用万用表检测单片机的RXD,TXD引脚,发现电压低于4V,感觉这个电压值不正常。
6.换用一台winXP系统的电脑下载操作一切正常。
想知道:如果STC_isp下载操作时发送的连接信号是模拟信号的话此故障尚可解释为信号太弱不能同时驱动两个元件,但是感觉这不应该的,因为连接指令是0x7F,它应该是数字信号吧,我不懂电脑原理,所以我不知道RS232的通信原理,另外,不知道是否是主板的问题或者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查看设备管理器显示串口工作正常、已经是最新的驱动了)。请懂行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否检查com口有没有问题?光查看设备管理器显示串口工作正常不一定就没坏。短接23线用COM口检查软件发送数据试试。没接收到数据说明COM坏。在修地镑盒常用这方法。

网友B:
第一次就买的51单片机开发板,结果连下载都下载不成功,当时资源少,也没人指导无奈放弃,多年后会了AVR和STM8/32后,想着再试试51,结果还是下载失败,上网搜索最终发现:下载失败是波特率不精确导致,51对波特率要求很高,很多USB-TTL都无法使用,原生串口就100%没问题。

网友A:
常见串口芯片的型号主要有GD75232、 ST75185C、 HT6571、 IT8687R等。检查一下吧,楼主是STC大师了,相信不存在3楼的同学说的情况。

网友C:
在rxtx串个二极管再试试看

网友D:
下载器问题,我有2个,一个之前一直正常,后面开始就不能自动了,偶尔可以,也是不会断电,换一个就好了,所以可以排除软件和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否检查com口有没有问题?光查看设备管理器显示串口工作正常不一定就没坏。短接23线用COM口检查软件发 ...

多谢,此次故障时,改用手动断电就可以正常下载的,说明串口通讯没有问题,说明PC与单片机的串口通讯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就买的51单片机开发板,结果连下载都下载不成功,当时资源少,也没人指导无奈放弃,多年后会了AVR和S ...

多谢,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主板的原生串口,现在面对的问题是PC端与单片机通讯的“握手信号”0xF7只能满足一个单片机端口的采集,而两个单片机串口并联后就无法采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串口芯片的型号主要有GD75232、 ST75185C、 HT6571、 IT8687R等。检查一下吧,楼主是STC大师了,相信不 ...

面对PC主板,真的不敢下手,请教一下,正常的电脑串口信号在MAX232与9针串口连接的COM-Pin2和COM-Pin3上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rxtx串个二极管再试试看

下载线上有这个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器问题,我有2个,一个之前一直正常,后面开始就不能自动了,偶尔可以,也是不会断电,换一个就好了, ...

多谢,我的问题是用别的电脑没问题,只是我家里的电脑上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的问题是用别的电脑没问题,只是我家里的电脑上有问题。

老哥别纠结这个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下载线。ch340?  看图时断vcc吗。我自制的自动下载线一般都是断gnd

网友H:
也许你应该找一个usb的340的片子试一试,我现在用这个,烧15W402,15W408AS,IAP15F2K61S2都还好,这个假期都在玩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别纠结这个了能用就行了…

那倒是,只是一直在用的东西不好用了感觉不顺手,而且有了问题时脑袋里放不下,其实我还有USB转串口的下载线也,自制了自动断电功能非常好用,这两天开始换USB的用了。有兴趣可以看看老站的帖子:USB-CH340T串口STC下载自动开关(不用STC15F104控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7384,我怀疑我家里的电脑主板的COM接口电路有问题了,电脑主板不敢上手,就干脆不用了、改用USB的一样。

网友:
换到其它电脑上测试正常,那是电脑串口出以故障的可能性极大,有一种USB转串口的线缆,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

说起来挺囧,知道波形的东西用那个简易的分析仪可以看明白波形,不知道的信号波形不会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下载线。ch340?  看图时断vcc吗。我自制的自动下载线一般都是断gnd ...

如果用一只PNP三极管控制电源通断时需要控制GND这是对的,我的下载线是继电器控制的,因为我喜欢根据继电器的声音了解下载动作是否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许你应该找一个usb的340的片子试一试,我现在用这个,烧15W402,15W408AS,IAP15F2K61S2都还好,这个假期都 ...

谢谢,已经改用USB下载线了,玩耍仍在继续,但电脑串口的问题仍然存在,准备不用原生COM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