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一般蓝牙音箱的内阻是多少啊?

楼主(2020-03-03):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一般蓝牙音箱的内阻是多少啊?就是拆了电池,量一下主板上的电池接线端子之间的电阻,谢谢!

楼主:
我测了一下小米的是15欧姆,不知是否正常啊?现在不感接电源,怕出问题,所以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一下小米的是15欧姆,不知是否正常啊?现在不感接电源,怕出问题,所以请大家帮助,谢谢! ...

不是短路就行了,前级都有DC-DC降压给芯片工作的,还有功放电路需要把电池3.7V升压到6.5V给功放芯片的

网友B:
这个又不是电阻型器件,测内阻没啥价值啊。。。

楼主:
主要是怕接上电池后会把电池短路,想想都害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又不是电阻型器件,测内阻没啥价值啊。。。

害怕把电池弄短路啊!

网友C:
15Ω才!好象有短路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Ω才!好象有短路哦……

为什么要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接电池?

因为蓝牙音箱本身要有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Ω才!好象有短路哦……

请问如何查找短路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短路就行了,前级都有DC-DC降压给芯片工作的,还有功放电路需要把电池3.7V升压到6.5V给功放芯片的 ...

还请你帮助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