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的2864和2767如何用过的说一下

楼主(2020-03-03):
大家觉得怎么样有用过说一下,最近想买。主要是当气动风炮用,有的难拆的螺丝可以拆的轻松点,还有卖家说2767拆很大的螺丝可能会断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A:
说实话,他标的扭矩再大,锈住的螺丝也是不好拆,还是不如气动

网友:
估计2867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他标的扭矩再大,锈住的螺丝也是不好拆,还是不如气动

我看视频里还可以的,带冲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视频里还可以的,带冲击的

对,但是实际使用就是,该拧不动的还是不行。。。还得风炮

网友:
米沃奇电炮的特点就是输出扭力稳定,耗电量巨大:
2864是3/4头,反向扭力2032N·m,横向冲击(正向)1627N·m,最大冲击率2400,最大栓直径M33,重量 3.5KG,祼机价格2400RMB。
2767是1/2头,反向扭力1890N·m,垂直冲击(正向)1356N·m,最大冲击率2100,最大栓直径M33,重量 3.3KG,祼机价格1700RMB。

这两款用来机修,15吨以下随便你玩,30吨以上还是用风炮吧。

如果追求性能,不差钱,就买实耐宝重炮,正反向同为2460N·m,多见于飞机维修厂;如果追求性价比,可以考虑得伟DCF899HP;如果追求大扭力,就可以考虑RIDGID/AEG里奇的重炮,正向1900N·m,反向2300N·m,机修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