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番茄烤箱打开了,想换2个PID温控仪

楼主(2020-03-03):
1000元内的烤箱都这个样子,打开后简陋的不能再简陋,想着把测温的换成PID的,还没实施,计划中。

电路部分都在右侧:

4个开关的近景

5档功能开关,上面6个,下面2个接线柱:

靠这个感温,只能是个大概,烤箱里面的温度很不准,冬夏区别很大:

计时开关:

弄了个图,打算把2个温控开关替换掉,红色线接温控仪的负载,没犯错吧?方案没问题就得出差不多200左右银子实施了。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换,温度不需要那么精确

网友:
看样子,楼主要做成特级厨师的烧烤水平来。。。。。。。

网友:
我改过只为能做成8寸蛋糕,买的二手配件,花费100元以内,需要2个用K型热电偶带PID 自整定温控仪,2个固态继电器,2根万用表用的K型测温探头,再买些高温绝缘套管来套住电线。我烤箱上原来控制部分能起作用的就只有定时器了,记得我买的二手温控仪是25元一个。

网友:
据说加石板,考出的效果才好,温度不需要特别准。。

网友A:
想要温度准确我给你个好方案,买个宇电温控器,再买一些交流接触器,还有KT100热电偶,改装到烤箱,准确度与稳定性超级好。

网友B:
改过2台了。。。不推荐你折腾上下独立温控。。。只要1个温控就行。。。

网友C:
手艺行的话,99的烤箱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温度准确我给你个好方案,买个宇电温控器,再买一些交流接触器,还有KT100热电偶,改装到烤箱,准确度 ...

pid控制交流接触器不适合,要用固态继电器,光耦加可控硅输出控制。

网友:
俺家899¥的烤箱是pid控制的,漂亮的屏幕配旋钮编码器。
话说之前我在论坛卖了好多英国的pid温控和固态继电器,也就十来块钱一个出掉的,原价一千多的工业仪表

楼主(2020-04-05):
引用 网友B:
改过2台了。。。不推荐你折腾上下独立温控。。。只要1个温控就行。。。

折腾了才知道,真的是没有1个好控温。
改造成品

网友:
如果会单片机的话,可以自己折腾, 热电偶+固态继电器就行了,就是PID调试需要点时间。

买现成的控制器也行,就是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2台了。。。不推荐你折腾上下独立温控。。。只要1个温控就行。。。

1个温控是简单,但有些时侯需要分开设定的比如上色或者底层水浴法的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艺行的话,99的烤箱也可以。

你错了,这东西还真的要好的温控。否则,每次出来的都不一样,用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20多元买一个烤箱温度计就行,三能的比较好,烤箱太小,也不是要批量烘焙,不值得上温控仪

网友(2020-08-22):
躁动前的准备

网友:
烤箱不必那么复杂了啊

网友(2021-03-03):
看完我也想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