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斯巴克210c功放一个声道不响

楼主(2020-03-03):
咸鱼买回来的问题机,继电器都吸合,一个声道不响,是继电器触点碳化,更换就正常,拆开顺便保养一下。

网友A:
这玩意咸鱼收也不便宜吧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功放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看着还行 为啥两个声道的电容还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功放感觉不怎么样。。。。。。

场效应2sk246,2sj103,2sk214,2sj77推大管,简简单单,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咸鱼收也不便宜吧

材料价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功放感觉不怎么样。。。。。。

正经牌子不错的,听过八达,天逸,声音不错。

网友(2020-04-05):
国产功放用的保护继电器质量一般,年期到基本都坏,有些是烧掉继电器线圈直接不吸合的,设计好点的用12V继电器电源有用7812稳压的,这种一般不会烧继电器线圈。那种直接用48V功放高压电源无稳压供电的,通常烧掉线圈。
还有一种就是继电器触头电弧引起积碳,导致吸合电阻大,最后烧掉触头。这种初期声音怪怪的不容易发现

网友:
请问这功放底噪大不大?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材料价收的?只是用的人不多了,也不好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