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电批二选一?权盛 vs 湘利

楼主(2020-03-03):
第一个应该是93元的无无刷电批,后者是12伏电批,这两个电批选哪个。

网友:
当然一样一个。

网友:
后面那个是16V的

楼主:
对,写错了,是16.8伏的

网友:
买了把99元的富格无刷扳手,能拆小车轮胎螺栓。标扭矩280NM,不敢用它上螺栓

楼主:
大艺扳手我有了

网友A:
上面大的就是电动扳手换了个夹头,力气大容易打坏自攻丝,钻尾丝都能打断,用上面的那个打钻尾丝效果可以,就是快到拧紧的时候要赶紧停,用上面的打自攻丝把世达批头都打崩了,还是低档,下面的力气小,打个小的30,40的自攻丝还可以,有的说可以打钻尾丝,好的电批还是牧田,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的就是电动扳手换了个夹头,力气大容易打坏自攻丝,钻尾丝都能打断,用上面的那个打钻尾丝效果可以, ...

好的电批还是米沃奇,得伟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的就是电动扳手换了个夹头,力气大容易打坏自攻丝,钻尾丝都能打断,用上面的那个打钻尾丝效果可以, ...

我要打直径6到10个的螺丝,还要小

网友:
上面那货力量很大是电动扳手,是用来建筑工地拆装钢管搭架子用的,所以很多人叫它架子机(架子扳手),一般人是用不上的,当然你用来拆装小轿车轮胎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试试小的,大的劲太大,低速拆打10个的螺丝没问题,小的主要是6个8个的螺丝,我用松下7202三个档位最低档打6个螺丝,中档8个螺丝,高档10个螺丝,就是有刷机,长时间工作发热太大,打钻尾丝打不了几个就发热没劲,还得歇着,偶尔打打螺丝可以,12伏的高档得有200瓦,这么小的电机能不发热吗,无刷的好点,

网友B:
湘利那个要是12伏的我就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湘利那个要是12伏的我就入了。。。

怎么说,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想知道。

我有湘利的12付无刷钻 电池充电器省了啊
16伏听另类的 不想再多一个电压等级的工具了

网友(2024-12-21):
没用过,听听大家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