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救,帮忙看下这个电阻阻值?电磁炉上的

楼主(2020-03-03):
好多年前坏的了。老美的。故障为不通电。按键板上的5v电压没有。于是一路往上查了,用积累了好多年的微薄经验。测了下没阻值

楼主:
拆了下来确实是爆了,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在另一个电磁炉废板上拆了一个相同位置的电阻,阻值不对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楼主:
换上去,串的100w灯泡亮了,igb管拆下还是亮。

网友:
https://www.digikey.sg/zh/resources/conversion-calculators/conversion-calculator-resistor-color-code-4-band
在线色环电阻计算器

楼主:
把这个小变压器断开,串的100灯终于不亮了。那么就是这个变压器坏了吗?

网友:
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A:
电阻24欧的。好的那个是150欧的,可以应急换上。保险爆了没有?好象没有爆?如果保险没有爆,IGBT管应该是好的。保险旁边的那个大电容,与220V交流电并联的,接上灯泡肯定会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这个小变压器断开,串的100灯终于不亮了。那么就是这个变压器坏了吗?

估计FSD200这个芯片爆了。变压器坏的比较少见。并且还是经芯片回路的,如果芯片没有短路,这变压器不会有电流流过的。

网友:
一般22----27欧,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24欧的。好的那个是150欧的,可以应急换上。保险爆了没有?好象没有爆?如果保险没有爆,IGBT管应该是 ...

保险没有炸,估计低压部分烧毁,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FSD200这个芯片爆了。变压器坏的比较少见。并且还是经芯片回路的,如果芯片没有短路,这变压器不会有 ...

只有把变压器断开串的100瓦灯就不亮了。

楼主:
18v那里外接12v电源,主板自检,按键板灯亮,按键起作用。图上外接5V也自检,灯亮。有D一声响。

楼主:
还有这个fsd200裂了。

楼主:
拆掉这个fsd20之后串的100w灯泡不亮了。看到了希望

网友B:
第二圈烧到看不清了,不是22欧就是27欧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这个小变压器断开,串的100灯终于不亮了。那么就是这个变压器坏了吗?

果然是大师级人物,你说的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圈烧到看不清了,不是22欧就是27欧

不管了。换了个拆机的50欧上去

网友:
24欧限流电阻,用10~40欧足功率的电阻替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