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论坛换的22合一

楼主(2020-03-03):
这套工具怎么没有磁性的,是一点都没有。拧小螺丝很不方便,特意买了稀土磁片放在尾部也吸不起来任何小螺丝

网友:
加磁就好,拿一块强磁体顺着装载手柄的批头侧面上拉,两三次就有强磁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只是磁性比较低。

网友:
考虑买个上磁器,比如这样的

硬盘磁铁也可以,用一会就有磁性了

网友:
或者是因为你那个小螺丝不是铁的

网友:
直接用磁片吸螺丝看看

网友:
换了之后,还没用过那,

网友:
精密批头不能带磁性的!!!!使用环境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