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新版飞利浦2.8w灯泡(跟之前有区别)

楼主(2020-03-03):
新入手的,9块4个,跟之前的不一样,更屌丝,但是不频闪,用台灯如何,大神们看看

网友:
我觉得暗了点,好像小的护眼灯得8瓦的样子,大的护眼灯15瓦。不过可以找1分4的E27灯口扩展器,把楼主的四颗都接上。

网友:
至少还有金属板散热

网友:
螺旋口变铝壳了,一下子感觉掉价好多

网友A:
请问,外壳上有胶,是硬拧下来吗?有一个美的的灯,外壳搞了几次了,还开不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实在扛不住了,不然里面的铝碗都可以省掉的

网友B:
拆个灯泡,连基板都不接下来看看下面的驱动单元,你拆个什么劲?

网友:
一般情况,好像led功耗是白炽灯的十分之一,节能灯的二分之一的样子,做做台灯应该没问题。

网友C:
5.8一对,哭晕在厕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8一对,哭晕在厕所

为啥我买的都是1.5一个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买的都是1.5一个包邮

憋说了。。。。。哭得更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憋说了。。。。。哭得更厉害了

一般都是一块五,有时候有一块的。家里堆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外壳上有胶,是硬拧下来吗?有一个美的的灯,外壳搞了几次了,还开不了。
...

有卡扣有少少胶水,用毛巾包着一掰就开了,注意要毛巾包着,塑料可能会裂

网友(2020-07-13):
引用 网友B:
拆个灯泡,连基板都不接下来看看下面的驱动单元,你拆个什么劲?

板子直接驱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买的都是1.5一个包邮

然后还有30%返利 我刚买了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