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机字库改优盘

楼主(2020-03-03):
焊好的优盘,由于手艺不好,一不留神,把后面的小元件干飞了,没有标注不知是什么型号,希望有同款板子的帮忙看一下。
这一面也掉了两了元件
主控ns1081
这面掉了三个。
这种情况下,本这试试看的心里,量产竟然成功了,试一下写入10M。速度不快,不知道是不是缺元件的原因。
希望大家赐教。

楼主:
量产工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eQQ-t1_oL1_aFjh_CpiPQ 密码:6eq7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大,找淘宝同款的板子看下

网友A:
我干报废了2个64g,1个32g,2个16g字库,还好成功过1个64g字库

网友:
应该是小电容

网友(2021-12-08):
我的128G的U盘开卡已经成功了 就是不能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干报废了2个64g,1个32g,2个16g字库,还好成功过1个64g字库

我是3个64G,2个32全干报废了,一个都没成功

网友(2022-04-07):
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我有个苹果6S的128G硬盘,不知能不能做成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