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出路由器固件中的序列号

楼主(2020-03-04):
如图  我需要改一下路由器中的序列号,这是我从固件中找到的序列号。把这块数据替换序列号就变了,但不能改成我需要序列号。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怎么看懂这些数字

网友A:
替换就是了。把你原机的序列号替换成你想要的序列号,winhex里面有查找替换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就是了。把你原机的序列号替换成你想要的序列号,winhex里面有查找替换功能啊 ...

替换的序列号中没有我想要的序列号,所以想自己手动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替换的序列号中没有我想要的序列号,所以想自己手动改。

替换啊,你这固件哪来的,从什么机器上弄下来的就找这机器的序列号
找到位置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你光发个图,这玩意都是16进制的,神仙晓得你什么序列号

网友:
一般模块都用zip ,tar 之类压缩的 ,所以得有工具单独把模块dump 出来,因为那串不是明文,而是压缩后的内容。 明文存储的话,也得转个码

网友:
直接把你要的序列号从16进制那儿改就行

网友:
这个序列号需要使用搜索工具 另外这是机器码 数字排列方式可能不对。

例如 12345678abcd
实际显示dc ba 87 65 43 21
或者显示21 43 65 87 ba dc
也有可能显示cd ab 78 56 34 12
要自己找规律  序列号一般在存储区域前64KB 或者最后64KB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