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突然有个想法,微波炉变压器初级次级调过来用,是不是可以当降压变压器?

楼主(2020-03-04):
一般电磁炉变压器是升压到2000V,按这个比例算下来,反接的时候,输入220,输出应该是24.2V,整流后就是33.8V的电源了,这个想法能实现不?

网友A:
没毛病啊,不过一般次级都是铝的,发热可能会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啊,不过一般次级都是铝的,发热可能会大点

回头我看下我拆的那个次级什么线圈。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700W功率变压器,这个绕法,功率可能只有100W,看看带负载输出电压下降得多不多。

网友B:
微波炉这种变压器 是漏磁变压器。
正常用损耗很大,待机电流功率都很大。
不知道反过来会不会变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这种变压器 是漏磁变压器。
正常用损耗很大,待机电流功率都很大。
不知道反过来会不会变正常呢? ...

我非常赞同。

网友:
把两块衔铁敲掉,空载电流会不会减小呢?

网友C:
虽然叫变压器,但是同样也变流。
线圈的内阻直接影响电流,也就影响其功率输出。反过来用,其内阻导致800W的变压器输出难以大于100W。并且发热巨大效率低下。

当然你用来给几十瓦的负载供电,比如T12烙铁,除了重,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变压器高压输出是1000伏左右吧,磁控管的2000伏是二倍压整流升压的

网友:
无问题的,但功率应该不大,这样就不能用原来几百W来看了,估计功率只有几十W。

网友:
可以用,但是效率极低,功率不足。因为变压器的输出功率由输入功率决定,原来的绕组是高电压小电流,改成初级后,这个电流限制了变压器的输入功率,所以输出自然不足,估计也就几十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高压输出是1000伏左右吧,磁控管的2000伏是二倍压整流升压的

明白人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叫变压器,但是同样也变流。
线圈的内阻直接影响电流,也就影响其功率输出。反过来用,其内阻导致800W ...

除了重,还有效率低,哪条都不占优势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导线电阻原因,得不偿失

网友:
去掉磁短路软铁,放心用。
我用了几年了,线圈抽头,带T12,功率够,待机静态电流小。
就是要注意初级铝漆包线不好焊接。

网友:
和几十w的小变压器比,效率不应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