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山上的2N3055

楼主(2020-03-04):
之前玩特斯拉线圈用D882给整烧了,过年的时候闲着没事做就把家里坏的风扇修理一下,经检查发现电容坏了,于是就去本地一家修电器店买电容,看到有金封的管子卖,看标签是2N3055,用来做特斯拉线圈貌似不错,于是买了两个。
当时也没在意真假,反正接双18650几分钟后管子发热厉害,后来用磁铁能吸壳子,貌似正品应该是铜壳(基座)?后面加大了散热片,上3串锂电试试,线圈拉弧很爽,然而不到一分钟就挂了,手摸散热片简直可以煎蛋了

这么容易就挂了,看来是山上的无疑了,扒了皮看看吧

↑没见过正品,光看外表我也不会辨别真假

↑底座也能吸,记得9几年家里有个3DD207底座是铜的

↑壳子用钳子直接敲下来并不费劲,果然衣服容易脱的不是什么好东西看这晶片尺寸。。。。

↑引脚当然也是铝的,这尺寸的晶片,比D882好不到哪里,现在要买个正品大功率管子还真难。。。。

网友:
芯片是太小。想问问:接入电路工作的时候,给管子加散热片了吗?

网友:
我有好几个,老UPS电源里十来个,我用不来。

网友:
我稳压电源上自从将2N3055换成TO-247的TIP3055就没坏过。

网友:
这管子做山寨的可能性不大吧? 成本不低呀。

网友:
芯片也就3X3,跟劣质的2块钱的3DD15差不多了,按说,最起码得6x6吧。
还是拆老功放的管子,那个多数还好些,最好是90年代上半年以前的

网友:
楼主的尖嘴钳和我的一样

网友:
玩特斯拉线圈 干嘛不用大功率MOS管?比如IRFP250之类的

网友:
3055假货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1、芯片尺寸不够。
2、现在的TO-3封装三极管基本都没有铜基座的了。都是可伐合金底座。
3、引脚一般也是可伐合金的。
因为引脚和底座之间是玻璃釉封装,需要选取膨胀系数和他接近的材料。

网友:
是买I假货了,早年的3DD15都是双线,三线焊接,这芯片小不说,还都是单线,假货。

网友:
还是自己从老设备拆机的元件靠谱啊

网友:
2N3055最早是铜的,后来也是有过铁的,但那时候还没有山货这一词了。现在买的根本无法分清真假。

网友A:
做特斯拉线圈用这个啊,

网友:
铁壳大功率管如果管脚处是这种蓝色玻璃,基本确定是国产的。

网友:
以前的红卫兵和知青,上山下乡习惯了,做什么都是浓浓的山寨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特斯拉线圈用这个啊,

mos管的确不错,不过这种也怕买到假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特斯拉线圈用这个啊,

恕我直言,很多MOS假货都说不定比你这种真货好,

网友:
用塑封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