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华为HS8145V5光猫拆机-高清无码

楼主(2020-03-04):
注释就不加了。大家看图吧。感谢论坛放开大小限制。基本可以无障碍上图了。已经破解电信界面正常使用联通!不知道联通维修小哥以后来维修宽带会不会蒙B

网友A:
貌似无线是2.4的集成功放,5G的外置功放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 请问怎么破解电信 用联通或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 请问怎么破解电信 用联通或移动

改VLAN,用超级账号进去删掉原先电信的VLAN然后创见联通的VLAN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VLAN,用超级账号进去删掉原先电信的VLAN然后创见联通的VLAN就可以用了

谢谢 感觉好绕 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无线是2.4的集成功放,5G的外置功放

2.4G无功放,集成不存在

网友:
用的这款 华为界面,感觉还不错

网友E:
我家也是用的这个光猫,电信网络。原机是路由模式,想改桥接,用超级密码进去后没有发现填用户名和密码的地方呢,请求帮助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是用的这个光猫,电信网络。原机是路由模式,想改桥接,用超级密码进去后没有发现填用户名和密码的地 ...

桥接。。。进去想填用户名和密码。。。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是用的这个光猫,电信网络。原机是路由模式,想改桥接,用超级密码进去后没有发现填用户名和密码的地 ...

该桥接不应该在路由器上填用户名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 请问怎么破解电信 用联通或移动

其实我只是改了联通的TR069。连接数。在线注册OLT成功。其他参数自己修改。今天把移动默认的TR069协议地址也改成联通。不过貌似联通不录入数据染病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无功放,集成不存在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个被我看成一个很大的弊端。相比8145V版本缩水了不少电容。华为弄得这无线芯片都一个型号。只能从下面分辨2.4还是5.网上竟然还有人说是2.4 5G通用。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接。。。进去想填用户名和密码。。。这是什么操作?

网络 选上网的那个协议。改成路由模式。可以修改。这个路由TR069无法在WEB界面删除

网友:
果真是无码高清,支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是用的这个光猫,电信网络。原机是路由模式,想改桥接,用超级密码进去后没有发现填用户名和密码的地 ...

网络-选择上网的那个。记录参数,删除。增加一个上网的。选桥接。另外发帖骗M币。竟然没人给。

网友:
开TELNET 不全SHELL 等貌似很简单 我我这里联通填上久猫SN loid啥的 自己建个连接就可以

网友:
我家也有这个,原因是当年先装电话,后装光纤宽带,装宽带的时候要我多加130元开户费。后来电话性能不好,一下雨电话就不通。每次打121报修,上门来的小哥让我直接打他电话,打121会扣他们钱,可是每次出问题打电话都说不管这片了。后来打烦了让我电话在光纤猫上拉一个出来。我说好吧,装完记得把130元开户费还给我,后来小哥回去了,给我拿一个这货过来,告诉给你拉了根光纤,但网口没开通,你先用吧。

网友:
这款是千兆的吗

网友:
前两天找了个HS8546V5,就是这猫的移动版,破解了,现在电信用,感觉自带的WIFI效果还不错,对于家里房子不大的来说,完全可以把路由器去掉了,看了下现在两个天线,每个天线孔里两根线,今天在考虑要不要改成四根天线,自带的天线是5dbi的,想换成8dbi的。

网友:
这款可以取代路由了,8145v的wifi 依然断流。8145v5改海思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