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联通4K盒子贝尔S-010W-AV2A拆-高清无码

楼主(2020-03-04):
注释就不加了。大家看图吧。感谢论坛放开大小限制。基本可以无障碍上图了。
做工倒是好了。都加了屏蔽罩,不过你都焊死了叫我怎么上图?所以这只能算个残废拆解!!!大家见谅
看你们都拿工具镇楼!我也拿个55合一镇楼

网友A:
手头有个电信4K超高清-贝尔 贝壳系列 S-010W-A 也是这种加屏蔽罩的方案,机顶盒开机直接是电信的页面,下载的APP也没法安装。贝尔的机顶盒还不好找刷机包。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只能先扔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电信4K超高清-贝尔 贝壳系列 S-010W-A 也是这种加屏蔽罩的方案,机顶盒开机直接是电信的页面,下载 ...

有些是定制LINUX系统 ,装不聊安卓软件

网友C:
说好的无码 怎么还是有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好的无码 怎么还是有码?

我不是把码扣掉了吗?这不就是无码了么

网友:
2A和2B硬件不同 啊可怜我花10块买的刷机包,还刷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定制LINUX系统 ,装不聊安卓软件

应该还是安卓吧。不过关闭了ADB和USB调试,这个牌子的机顶盒刷机包还难找。和山东联通送的机顶盒差不多,尤其是界面差不多。就是我这个机顶盒里面找不到ADB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安卓吧。不过关闭了ADB和USB调试,这个牌子的机顶盒刷机包还难找。和山东联通送的机顶盒差不多, ...

密码基本都是6321 不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码基本都是6321 不谢

我这个是电信的机顶盒,密码是10000。和你说的密码不一样的。这个图也是借别人发的图。不是我机器的图。但是界面和这个界面是一样的。就是已经没有ADB选项了。也没有那个按F2 调出设置后打开USB的设置。很可能是因为新版本又封了这两个设置。

网友D:
这个接个键盘,按键f2可以到所有应用界面。

网友D:
我这里也是这个 蓝牙打不开。
分享思路:文件管理器改扩展名装apk
文件管理器打开带超链接的html文档跳出浏览器,应用市场,或者自己设计好的连接打开任意内置但不显示的app。比如com.android,settings
通过f2打开的原厂设置里能找到adb功能,点一下那个开关,用靠后的usb连电脑可以刷机,root。
ttl安装apk,禁用某些东西。
用鼠标在里面找能长按复制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打开分享。
如果有蓝牙 蓝牙传送apk。
抓包,替换升级包,变相装入apk
这些方法和手撕解账户锁相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个键盘,按键f2可以到所有应用界面。

连上键盘了,狂按F2没反应,键盘正常进入后台界面没有问题。看了好多帖子-普遍好像是新版本封了F2和USB调试以及ADB选项。

网友E:
直接刷小米吧  这个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也是这个 蓝牙打不开。
分享思路:文件管理器改扩展名装apk
文件管理器打开带超链接的html文档跳出浏 ...

ADB屏蔽了,USB调试-没有这个选项,按键盘F2没有反应-这个试过无数次了。以上这三种没一个可以用的,也就无法打开文件管理器。同理,这机顶盒无法打开USB调试的话,即使连到电脑上。电脑也检测不出来。想用刷机软件刷机也不行。蓝牙传送不管用-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刷小米吧  这个可以的

有刷机包吗?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B屏蔽了,USB调试-没有这个选项,按键盘F2没有反应-这个试过无数次了。以上这三种没一个可以用的,也就 ...

遥控器的方向按键 附近的菜单,本地之类的那些键都按一下试试 能不能打开管理器
我这儿有早期的同型号 上面很多办法都能用

网友:
连接TTL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的方向按键 附近的菜单,本地之类的那些键都按一下试试 能不能打开管理器
我这儿有早期的同型号 上 ...

遥控器上所有的按键都按过了,不行。有可能是盒子版本太新。听说早期的版本F2,ADB,USB调试都没问题。后面的新版本这几样都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密码基本都是6321 不谢

这个有俩密码。不联网进设置一个密码。高级设置一个密码,那个一般是运营商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上键盘了,狂按F2没反应,键盘正常进入后台界面没有问题。看了好多帖子-普遍好像是新版本封了F2和USB调 ...

我这个是有蓝牙的,你看看你那个有木有。不过对于这种盒子没啥折腾欲望,万年1G运存。再说还是希望保留IPTV。运营商盒子比较头疼。所以更木有折腾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