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让你们看看这个奇怪东西 光驱位的东西

楼主(2020-03-04):
图片网上找的 没事看手机网页的时候看到的
光驱位的 可以转接出点烟口 接任何车载电器 车载配件的
与电脑连接就是一个大4D接口 还有一个接别的设备的公头大4D插头

网友:
不就是汽车点烟口,红色一个保险片。旁边不是还有一个圆盘烟灰缸么
tt电源功率比较大,才敢做个点烟口上去,要是别的杂牌电源可不敢做这玩意 毕竟点烟器功率120w 要是有续表电脑直接黑屏重启
看正极还是比较高级的点烟口

网友:
电脑的12V没有保护的,如果过载的话,直接导致电源烧毁,

网友:
抽烟的人喜欢的

网友A:
这烟灰不都被机内风扇吸进去了吗

网友B:
点烟器?这个火力太猛了

网友:
这要是普通电脑装一个,一插点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这个火力太猛了

这个不是真的点烟的 是插车载电器的 比如车载吸尘器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烟灰不都被机内风扇吸进去了吗

跟点烟没关系 就是和车上一样的接口 接车载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这个火力太猛了

这个可以接任何配件 电器 比如车载吸尘器 气泵什么的 输出电流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点烟没关系 就是和车上一样的接口 接车载电器的

我是说,右边的那个,不是烟灰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右边的那个,不是烟灰缸吗?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C:
TT800瓦以上的电源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800瓦以上的电源应该没问题。

不同牌子800W以上电源 是一样的只和功率有关和品牌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牌子800W以上电源 是一样的只和功率有关和品牌无关

山货可不行啊,必须要大牌才行。

网友:
弄个厉害的电源,有多路12V,分一路出来单独接点烟器,应该一点问题没有。
又或者双电源,总之我觉得只要你想用,没啥不可以,哈哈。

网友D:
应该贴上:吸烟有害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贴上:吸烟有害健康

这个是接车载吸尘器 12V照明灯之类的电器用的

网友:
还真第一次见

网友:
是搁咖啡用的吗?当年光驱出来的时候,有人用来搁咖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