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LG液晶电视开机停在logo处拆修

楼主(2020-03-04):
主板芯片虚焊电视停在logo处,任何键都没反应。这么LG的芯片开机很烫手,散热片太小。

楼主:
42ld650电视主板设计有问题,最后用热风枪吹好,管不了多久,都吹了3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2ld650电视主板设计有问题,最后用热风枪吹好,管不了多久,都吹了3次了

估计得上BGA焊台重植无铅高温锡啊

网友:
加散热片啊

网友:
有一台创维40老古董也是,,看几分钟花屏,,主芯片加散热器OK了

网友A:
我家55寸康佳一样,无空间加散热片,无热风枪加热(技术也暂未达要求),暂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55寸康佳一样,无空间加散热片,无热风枪加热(技术也暂未达要求),暂无解
...

上热导管

网友:
不错,也有条件接收模块的插槽

网友:
这是没有系统的吗。有系统可以怀疑是系统问题,要重刷。

网友:
这么大的散热片要是还不行的话,看样真得上bga了,终极大招。

网友B:
按楼主的情况,上风扇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42ld650电视主板设计有问题,最后用热风枪吹好,管不了多久,都吹了3次了

上个的,没植珠,管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情况,上风扇吧

加风扇不错,散热片没架子固定散热不行,我前后加导热胶片压紧用电视液晶铁底面散热,应该比之前好些

网友:
反正就是老机子,一就是把它卖了,一就是把后壳开孔加风扇

网友C:
所以,韩国品牌的家电,价格比日货低一点,底线不是低一点点
无论说得再好,都不买韩国货,搞怕了。去二手市场看看三星笔记本电脑的保有量,人见人怕的三星打印机的口碑(话说三星打印机卖了给hp,hp这个品牌危险啊),就知道了韩国货的质量是怎样的
不是说日货就是好,日货其实也会坏也会有通病,但花了那个钱就是想耐用,日货还是会有些经典型号的
买国货,便宜的话,就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韩国品牌的家电,价格比日货低一点,底线不是低一点点
无论说得再好,都不买韩国货,搞怕了。去二手 ...

对,我也是基本不会买韩国货,质量又不好样子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韩国品牌的家电,价格比日货低一点,底线不是低一点点
无论说得再好,都不买韩国货,搞怕了。去二手 ...

打印机个人觉得京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