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了一个需要药引子的等离子打火机

楼主(2020-03-04):
翻出来一个ccfl的高压驱动模块,找了4块手机电池串联成12v供电,用一个轻触开关控制信号脚开机,加了个绿色led当指示灯。奇怪的是这玩意自己打不了火,要靠近金属引出火花后才能连续点着。所以就有了标题的说法,要药引子

网友:
电极近一点试试

楼主:
近到只有1mm都不能自己点火,非要一个金属药引子引一下

网友A:
估计高压不够,不足以电离空气。等空气电离后,空气的导电性能上升,所以能保持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到只有1mm都不能自己点火,非要一个金属药引子引一下

500v的升压就可以拉这么长的弧了,就是开始的时候要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高压不够,不足以电离空气。等空气电离后,空气的导电性能上升,所以能保持状态 ...

难道这种模块要24V供电?  我记得一般都是12V吧

网友B:
日光灯原理,需要一个启辉器;是不是启辉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光灯原理,需要一个启辉器;是不是启辉电路有问题?

还有这说法吗?没仔细研究过呢。

网友C:
自己打不了火,说明电压还不够高,不能击穿间距太大的空气,只能用金属体缩短距离。我的高压电棒,3厘米的间距直接打火,并且很强烈,啪啪啪的响。

网友:
驱动估计有保护。

网友:
高压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打不了火,说明电压还不够高,不能击穿间距太大的空气,只能用金属体缩短距离。我的高压电棒,3厘米的 ...

电 棒是直流,这玩意是交流。直流的点不了火,交流的才能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 棒是直流,这玩意是交流。直流的点不了火,交流的才能点

谁说电棒是直流?都是直流供电,经振荡电路由高压变压器知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电棒是直流?都是直流供电,经振荡电路由高压变压器知压的。 ...

你可以拆开看看有没有高压二极管整流,后面有电容充电。要不然不会有啪啪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拆开看看有没有高压二极管整流,后面有电容充电。要不然不会有啪啪的声音 ...

有一些不要倍压电路,变压器直接输出的是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拆开看看有没有高压二极管整流,后面有电容充电。要不然不会有啪啪的声音 ...

我不管它是直流还是交流。你打开老式电视机,把高压线取出来,看看能否打火否?这可是直流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管它是直流还是交流。你打开老式电视机,把高压线取出来,看看能否打火否?这可是直流来的。 ...

我只是说的电 棒哈,点火直流也能点,但电 棒点不了,因为有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说的电 棒哈,点火直流也能点,但电 棒点不了,因为有电容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电路在起弧的时候功耗很大,看到上面的贴片功率管只能说LZ悠着点玩。以前我自己也搞了一个,还是用大管子TIP42驱动CCFL变压器点火的,结果发现连续工作十几秒管子就热的不行容易烧掉。但是带一支灯管没问题。
所以在这种非正常使用场合小心开太久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