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掉的TCL吸顶灯,灯板配不上驱动呀!

楼主(2020-03-04):
上次爸妈家门厅的吸顶灯坏了,换了个灯板
拆下的灯板和驱动就简单拍了下

还带个散光罩

背面
灯板是酚醛纸板的

分离
灯板是2并5串的

驱动,4~7W的

有TCL的标

皮厚馅少

单看芯子

还带保险管,这倒是少见

高压电容和变压器

恒流芯片是晶丰的BP3122

其典型应用电路

玻纤双面板,但背面没件

半家福(灯盘和灯罩还在天花上呢)

这个驱动小虽小,但是隔离型的。灯板偶还是喜欢铝基板,纸板的low了点
整灯功率估算有5~6W,坏的原因是灯珠挂了

网友A:
这种灯盘散热不行

网友B:
简直了,这么lo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盘散热不行

是的,所以偶还是喜欢铝基板,裸奔都可以

网友C:
短接或者再加个灯珠呗

网友D:
这,也太节省成本了吧

网友:
居然是颗保险管

网友:
这种灯板就是铝基板的散热都不好。何况是电木板的,灯珠不坏才怪。

网友:
竟然是纸基板子

网友:
再山寨的灯板都没见过纸板的。。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直了,这么low啊。。。。。

是呀,还没1块钱的5W灯板好

网友:
偷工减料了

网友:
桌面台灯的灯珠已经在室温工作10k小时左右了,功率亮度仍然没有变化

网友:
电阻保险多,用玻璃管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或者再加个灯珠呗

还是换灯珠好,虽然修好也是吃灰

网友:
听说不用铝基板是为防止漏电

网友:
驱动我喜欢,横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太节省成本了吧

所以还是搞活动时的铝基板灯划算

网友:
这种高压电容和保险管在灯上真不多见

网友:
谢谢分享。。。。。又一个灯神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