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七代雅阁通病,远光不灭,维修回顾

楼主(2020-03-04):
最近疫情在家无事,整理一下最近的维修过程。
先说说这车,07雅阁2.4顶配,远光经常不灭,有一次电瓶都没电了,(我的车锁坏了,为了打开车门,那叫一个折腾)遂决定必须搞搞了,其实远光灯的继电器早就买回来了,吃灰吃的有点多,差点儿没找到。
1,将发动机舱打开找到保险盒,在主驾驶这边,两点长方形盒子,狞下螺丝,拔掉下面线束(记得带手套,接口有黄油密封)拆下保险盒
2,拆保险盒可费了我半天功夫,后来拆装了好几次,现在还有两天螺丝没装进去,哈哈
3,最重要的是这个电路板不是我们平时的印刷电路,这个电路板走的电流比较大,板子比较厚,我也是第一次搞这种板子,记住一定要用大功率的烙铁,不然很费时间的,我搞了一个下午
4,继电器是马云买的 一搜能搜出好多 顺路买了一个氧传感的芯片 但是没用到,也不知这个芯片坏了的话别有什么故障?
话不多说,先上图

网友:
继电器不是插拔的吗?难道那个座坏了?那就很蛋疼了

网友A:
为嘛还要用继电器呢?汽车上都是低压电,完全可以用mos管代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嘛还要用继电器呢?汽车上都是低压电,完全可以用mos管代替的吗。

mos做成可换换式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s做成可换换式的对吧

可不可换是一回事,关键是mos没火花,反应速度快,成本低,不容易坏,节能,重量轻(轻一点点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嘛还要用继电器呢?汽车上都是低压电,完全可以用mos管代替的吗。

继电器简单可靠,MOS管在高温下容易出故障

网友:
汽车时高温环境,对元器件有要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换是一回事,关键是mos没火花,反应速度快,成本低,不容易坏,节能,重量轻(轻一点点也好啊) ...

MOS没你想象的好,开开现在的别克,就是那个远近切换反应速度真的呵呵了,没手感,延时高,闪一下前车自己都生气了,

奔驰宝马还好一丢丢。。。。。问题价格也摆在那里
用继电器不是不好的代名词,重点是要看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没你想象的好,开开现在的别克,就是那个远近切换反应速度真的呵呵了,没手感,延时高,闪一下前车自己 ...

你也说了,设计很重要。反应慢不是mos的问题,是别克的问题。mos反应速度绝对是继电器拍马都赶不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也说了,设计很重要。反应慢不是mos的问题,是别克的问题。mos反应速度绝对是继电器拍马都赶不上的 ...

这个东西远没你想那么简单,这个是涉及到工业设计的,

就一个原厂车机导航,就是过百万的车,到今时今天还没一部千元手机流畅稳定,甚至好用,

多多了解汽车工作环境你就知道了,改一个东西成本都是以几倍10几倍来翻的,

汽车上用mos的器件甚至ECU上也有用到MOS,为什么不是全部普及MOS有很大原因,成本、设计、通配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远没你想那么简单,这个是涉及到工业设计的,

就一个原厂车机导航,就是过百万的车,到今时今天 ...

这个我还是了解的。
不普及并不是做不到或者很难做到,很多时候要考虑赚更多钱。车机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是了解的。
不普及并不是做不到或者很难做到,很多时候要考虑赚更多钱。车机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

其实一个MOS的成本比一个继电器便宜多了,只要是10万以上的车一个继电器成本可以买很多个MOS,

为什么不用,真的ECU没这个能力吗?当然不是了,普通20万级别的车车上电脑就超12个,都是用总线关联,这个有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体验度,反应力,效果、平台、最重点耐久度。MOS不一定比继电器耐用,但是继电器宽容度高,而这个是MOS的硬伤,特别在车灯上,再有就是出问题后的维修成本。

这都是一连串的问题,厂家都不是搞慈善的,但是也不是每个厂家也是很黑心的,相对还是会为用户考虑下一使用情况,合用就好,这经常跟有强迫症的DIY思维是违背的,

就像大部分DIY都喜欢堆料,而产品包括艺术品都不需要堆料的,都是用一般的材料做出不错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OS没你想象的好,开开现在的别克,就是那个远近切换反应速度真的呵呵了,没手感,延时高,闪一下前车自己 ...

能上mhz没问题!继电器里线圈触点拆掉,换个mos进去,难度是,要加东西因为灯池电器都是正控,负极常通的,驱动nmos就是加升压或隔离驱动,用pmos又少有大封装大功率的!只是个人改下玩玩没什么,真要上市量用就又不一样了!就如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换是一回事,关键是mos没火花,反应速度快,成本低,不容易坏,节能,重量轻(轻一点点也好啊) ...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里的MOS管坏得还少吗,真做成MOS管坏了你还能这么容易得更换?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电装的发电机,卡罗拉车上的,表现为漏电,新电瓶过5-6天就没电了;4S只能买总成3000多元。

按照维修手册的电路图,推测应该是硅整流坏了,不然不会漏电,X保上105元买了个适用这个型号发电机的硅整流,顺便买了套电刷,一起换了;再找个修理店,拆开发电机,换上故障解除。

带手工费一起花了185元。

网友:
牛人啊,这都能判断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个MOS的成本比一个继电器便宜多了,只要是10万以上的车一个继电器成本可以买很多个MOS,

为什么不 ...

汽车电子有很严格的要求,所有器件要过AEC-Q100/101认证,一个认证流程下来,起码要3年时间测试。所以能用在车上的电子产品,都是参数落后,价格又高。

网友:
07年的是七代半了,皮实的很,修起来也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电子有很严格的要求,所有器件要过AEC-Q100/101认证,一个认证流程下来,起码要3年时间测试。所以能 ...

这也是其中一个问题,而工业设计生产不能用我们DIY的思维想他这才是根本问题,

就如一样功能的东西,DIY的喜欢看养眼堆料的说这个厉害啊,然而还不够另一个简简单单能实现一样功能的工业产品耐用可靠,宽容度高,这种问题不论在商业还是工业还是个人,都有想似的问题,

例如音响。。。。那个DIY的发烧友不是堆料踩得世界名机译文不值,世界名机为什么能卖那个价格?你说他没技术、用料差、只有个牌子、声音一般、但是别人都经过市场的验证、多方发烧友包括评测机构的认可,厂家就是收买他们是全都收买了吗?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弊病,自家孩儿特别好,自己的想法特别牛,往往只是想的一点而已,

至于汽车上的配件落后不落后,主要看你花了多小钱,是不是买的最高端的产品,汽车技术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研究出来的了,都是后者下放到中低端品牌使用跟重新匹配小修改出的第二代,而不是真正的落后,就像挤牙膏一样,因为技术专利积累不是一朝一直的,也不是给一个固定时间给你就能创造出来的,
更重要一点,你买那个价格的产品价格已经不具备拥有这批技术,所以买的都是落后技术的产品,而汽车行业配套是系统性的,别人想插手都不行,导致行业部分东西发展缓慢,例如ECU的运算速度、网关总线带宽、各电脑延时、各电脑运算速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上mhz没问题!继电器里线圈触点拆掉,换个mos进去,难度是,要加东西因为灯池电器都是正控,负极常通的 ...

对的,这东西是涉及到整套系统的,不是想换掉那个就那个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