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交流电机调速器

楼主(2020-03-04):
以前捡到的,拆开看看。

8脚IC是HA17358,双运放。
输出控制器件是个双向可控硅。

原理是PWM调速?
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被烧成这样?

网友:
只能拆件了,安慰

网友:
这玩意最容易坏了,挺说了厂家故意设计的,要不没有销量啊。
以前好像听说有人在网上自己打板做,效果很好。

网友A:
ML,不是MADE LOVE吗????起个名字,都这样销魂。。。。。。

网友:
电容爆了,还连累了一大片,十有八九是接上高压了。。。。。。。

网友:
一看就是电容爆了,楼上说的没错,应该是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不是MADE LOVE吗????起个名字,都这样销魂。。。。。。 ...

春天要来了,温总开始萌动了。
这个可是麻辣牌的啊,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好事。

网友:
可控硅调速,应该属于斩波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