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UB分线器怎么接线?求助

楼主(2020-03-04):
接口:type-c
速率:USb 3.0
线材内芯:18芯(包含俩根屏蔽)
这么多根线实在搞不懂哪个是B+B-的数据接口。
红线US
橙a8
蓝b8
小红线a10
灰白a11
荧光色b2
浅绿b3
黑色gnd
上面这是正面的接口,背面的没有接口标识

网友:
照片好朦胧啊

网友:
看着都迷糊

网友:
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

网友:
这种图没人能帮你呢

网友:
你还用这根线,截断剥开再焊接就好了,祝你烙铁把板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