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无法全速运转

楼主(2020-03-04):
一年前买的富格手电钻,双速可调型。今年春节前干活时,不知道为什么变速开关按到底,电钻就罢工,不工作,按一半还是能转的。最初怀疑是开关坏了,但是测量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再就是怀疑是电机坏了,但是这个不好检查就没有动。最后就是想试试,于是外接了12V电源(实际是9V 1000MA),没有想到,可以正常运转了,看来是电池的问题,于是把电池拆开,发现了一点问题,但是不确定,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里。下面是图片。电池充电正常,三节电池电压都是3.9+V,我怀疑是镍片生锈导致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板有问题了

网友:
垃圾电池内阻大,一重载就低压保护了,换上好的动力电池肯定就OK了

网友:
三楼说的对,估计电池放久了,电压够了,但是内阻大,电流小,我的就是这个问题,换了三节好电池,这个毛病就没有了。

网友:
电池满电不是4.2v?

网友:
赞同楼上两位观点,电池不行了,换新的动力电池上去

网友:
同商楼上几位的,电池问题,再买一个呗,我说的是钻,一个好的电池比这个钻贵多了,早就说了这种垃圾钻是玩具不是工具,本来就不应该入

网友A:
不用想太多了,是电池问题,这种电钻负载使用的时候,电流很大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大,所以是不能粗用的,电流大了,会导致电池内阻增大,老化加剧,你单纯测量电压,根本无法测量出来,只有负载了,你才发现无力。

不过我有点纳闷,就是为何你说9V,1A的电源都能正确运转,你所谓的运转,只是能动而已的意思吧,是没有拿来上螺丝或者钻墙的意思是吧。

网友:
肯定是电池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太多了,是电池问题,这种电钻负载使用的时候,电流很大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大,所以是不能粗用的,电 ...

不是,是正常的运转,我还拿来钻东西来的,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无法比较接12V电源,转速是快还是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正常的运转,我还拿来钻东西来的,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无法比较接12V电源,转速是快还是慢。 ...

3.9v?不用想,电池问题。电池本来就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正常的运转,我还拿来钻东西来的,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无法比较接12V电源,转速是快还是慢。 ...

不懂你后面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用9V1A的电源,相比原来好的时候的电池,使用上有什么区别,譬如转速,扭矩有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如果你拿来钻软木,那肯定应该没问题,因为这完全没难度,比扭螺丝更轻松,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太多了,是电池问题,这种电钻负载使用的时候,电流很大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大,所以是不能粗用的,电 ...

同意8楼的观点,单纯测电压不解决问题,关键还是看放电电流

网友:
可以判断不是镍片生锈的原因,不通则全不转,不太会影响电流的大小;
最大可能是电池性能不行了,无法满足全速运转的需要。

网友:
垃圾电池,空载电压怎么量都正常,一带负荷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