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补个富格电池盒

楼主(2020-03-04):
前几天到的富格充电钻,没拆电池盒,今天拆开看看。就是它,拆开。电池,三节,三无,容量,型号,啥也没有。保护板,管理芯片cm1033,Cm8030k,是Cm0s管吧,还有只贴片三脚芯片C25H0,=极管等贴片件,
你护板看着还凑合,不懂芯片,不敢嗐说。

网友A:
看标题,以为电池盒破了,要修补。我在贴里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硬是没有看出电池盒哪里破了。。。。。。。。。

网友:
春天起雾了

网友B:
19元值了,不过经过我测试,单速手钻,富哥的外壳做工,电池容量,都比龙韵强。

网友:
我的17.2元买的 22号发了现在还没收到

网友C:
放心,用半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以为电池盒破了,要修补。我在贴里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硬是没有看出电池盒哪里破了。。。。。。。 ...

不是电池盒破了,拆钻时没拆电池盒,坛里朋友说不知电池有没有保护板,所以拆开看看,才补发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元值了,不过经过我测试,单速手钻,富哥的外壳做工,电池容量,都比龙韵强。 ...

电池没型号,容量,不过看着是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用半年就坏了

又不常用,玩玩,当手电钴用,打个眼啥的方便,坏了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没型号,容量,不过看着是彦电池。

我买了两台富格,两台电池的容量一致性比较高,应该是新电池,只是容量比较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台富格,两台电池的容量一致性比较高,应该是新电池,只是容量比较低而已。 ...

回来时有11.6伏电压,补充了一下,12.16伏,没测容量。

网友:
家用拧个螺丝,够了。。要求啥,又不是指望他挣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来时有11.6伏电压,补充了一下,12.16伏,没测容量。

我两台富格单速,两台龙韵单速,一台龙韵双速,都测了容量,富格单约1200,龙韵单约1100,龙韵双1300. 都是放到9V为终止电压

网友:
乍一看标题,我以为是楼主担心一块原配电池不靠谱又买了个电池盒准备自己组装一块好电池呢。
这种保护板是目前大多数类似充电钻通用的,不过这一批的MOS偷工减料了,板上还有个空位没元件(我买的几个都是双MOS的)。不过三无电池能用就不错了,估计厂家压根就没有担心会出现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台富格单速,两台龙韵单速,一台龙韵双速,都测了容量,富格单约1200,龙韵单约1100,龙韵双1300. 都 ...

我还没测,闲了测一下。

网友:
我也买啦,偶尔用用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