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oppo手机充电很慢怎样解决?

楼主(2020-03-04):
曾经在苹果五ios8的时候,如果不是原装的数据线就会出现充电巨慢的情况。
真想不到安卓的手机也学坏了,设置了限制充电电流的情况。要关机才可以充电进去
实际上大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是换原装的快充还是并联电阻欺骗充电电路板?

网友A:
充电器用2A的,线用4芯的数据线。2芯充电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用2A的,线用4芯的数据线。2芯充电线不行

之前用过一个2A的平板充电器给我的老古董htc钻石WM系统手机充电结果烧了,后悔到现在。要不是接口都是T型usb口,我真不敢插进去。结果烧了现在没办法修复。

四针线的意思是要有两路电压进去这样好功率大一些的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一个2A的平板充电器给我的老古董htc钻石WM系统手机充电结果烧了,后悔到现在。要不是接口都是T型 ...

4芯线的意思是正负两根线外,还有两根数据线,用来握手开启2a充电。特别差的线内部就两根线,只能0.5a充电,有的也能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芯线的意思是正负两根线外,还有两根数据线,用来握手开启2a充电。特别差的线内部就两根线,只能0.5a充 ...

我还以为另外两个线也提供电压充电

楼主:
数据线中间的两条线我用表去测量,是有很微小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