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2V电瓶常态电压11.8v还能用多久?

楼主(2020-03-04):
我的高尔夫6 原车电瓶大概是65ah的吧 7年半了 目前冷车常态下电压只有11.8v 打火感觉不是很有劲 但试过连续打火也还行 估计还能用多久啊?
最近因为疫情连续1个多月没动车 今天打不着了 是免费救援一次还是直接换电瓶啊?

网友:
充充电凑合用吧

网友:
这得看内阻,电压只能反应电压低于正常值,我的正常值冷车后12.8v

楼主:
现在测了一下 才10.8v

网友:
赶紧充电啊,10.8,快挂的电压了。

网友A:
等电池这样了准备超级电容伺候,现在上电电压12.4v,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电池这样了准备超级电容伺候,现在上电电压12.4v,三年

超级电容自放电较大吧

网友:
冬天天气冷很正常,天热了就好了,能启动就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电池这样了准备超级电容伺候,现在上电电压12.4v,三年

这个方法,电池又可以坚持几年,点火也快。

网友:
拿个充电器充电用用先,后续再看吧,如果影响用车了,那就只能换了。

网友:
7年的电瓶,应该换了

网友:
能打就不用换

网友:
找个隔壁的车 搭个电,我家的似乎低于11.4V 就不给力了

网友:
上看到的  中间是普通电瓶 第一列是agm蓄电池
我特意小电流放电测试过 自己的风帆免维护电池 11.5v是一个坎 这个坎继续放电电压会骤降到低于9v

下面是一个更详细电压对应容量图,四列代表不同电池使用环境,有一列英文有歧义 自行翻译
12伏铅酸充满电池

1
2
3
4
100.00%
12.78
12.59
13.34
13.78
95.00%
12.67
12.52
13.05
13.71
90.00%
12.62
12.45
13.02
13.64
85.00%
12.53
12.38
12.96
13.57
80.00%
12.50
12.31
12.90
13.50
75.00%
12.43
12.24
12.84
13.43
70.00%
12.37
12.17
12.78
13.36
65.00%
12.30
12.10
12.72
13.29
60.00%
12.24
12.03
12.66
13.22
55.00%
12.17
11.96
12.60
13.15
50.00%
12.10
11.89
12.54
13.08
45.00%
12.03
11.82
12.48
13.01
40.00%
11.96
11.75
12.42
12.94
35.00%
11.88
11.68
12.36
12.87
30.00%
11.81
11.61
12.30
12.80
25.00%
11.73
11.54
12.24
12.73
20.00%
11.66
11.47
12.18
12.66
15.00%
11.58
11.40
12.10
12.60
10.00%
11.50
11.33
12.02
12.54
第一列处于静止状态,无放电或充电  无负载情况下测量电瓶电压
第二列 仅放电 放电时测量电瓶电压
第三列 charging 100% more than discharge 中文有歧义
第四列  仅仅充电不放电  充电时测量电池电压

网友:
11.2常态。1.5吉利五年了,买块18v20w太阳能板顶一下,平时少用,节假长途,备有应急电源

网友:
我老婆的小福特,9V可以打火。小排量汽油车,对电池要求不高的。没看到日产可以减配到40AH?

楼主:
喊附近汽修店帮忙着车 怠速先充了40分钟 后续看看能撑几天 不行的话就在他家换电瓶了

网友B:
补40分太少了,找个14.4Ⅴ充1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40分太少了,找个14.4Ⅴ充10小时

着车后挪到房子跟前了 回头再不行的话 就外接220v用充电器充了 顺便请教一下大家 用笔记本电源19v加dc降压模块降压到13v多充14多个小时没问题吧 或者直接用就废旧笔记本主板的电池接口直接充(应该是差不多12.6v截止)

楼主:
周六下午着车怠速充电约40分钟 今天到现在有73个多小时 刚刚打火正常 看样子还能继续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