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大口带针电源是不是可以直接引出正负极使用?

楼主(2020-03-04):
那个中间线不接会不会限制功率之类的?,单纯改成普通的直流电源给白菜白光用

网友:
中间针没关系的

网友:
我的帖子有

网友:
中间针只是电脑检测用的,就是检测这个电源是什么类型的,多大的功率,是否适合电脑使用。单独的电源可以正常输出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
可以引出正负极,只是机器如果没有中间针会降cpu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