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高压有多高

楼主(2020-03-04):
用了两年的电蚊拍电到蚊子啪啪声没以前大了,拆开看了看有一个高压电容击穿了,手上只有一个2000v0.1uf的,容量大了好几倍能不能代换

网友:
记得是1K多伏吧

网友:
之前测试电蚊拍损坏过万用表的路过(dc1000v档)。

最后在万用表表笔串联10M欧姆电阻测试结果为1800V左右。

网友:
耐压一样或者更高都可以,容量大几倍也可以的,

我前两年改的电蚊拍用的2KV 10nF换成了瓷片5KV 47nF两个并联

前面蓄力时间久了一点,电到蚊子直接炸碎那种,苍蝇直接炸开...

网友A:
容量大了,啪啪的强度就大了,响声也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了,啪啪的强度就大了,响声也更大了。

会不会更费电了

网友:
啪啪声此起彼伏

网友:
耐压达标了就行,就是容量小了啪啪声小点不容易电死蚊子,容量大了啪啪声会很响,蚊子直接炸飞,但是恢复时间稍长一点,里面空间够大的话就直接替换吧

网友B:
可以代换,将三极管的偏置电阻稍微减小一点,输出功率更为强劲

网友:
楼上们说得对

网友:
看来大家都憋疯了,开始改造武器了。

网友:
家里苍蝇多的话,可以换个耐压一样,但是容量更大的电容器。如果失败的话,检查后是变压器的问题,不如买新的。

网友:
憋疯了不妨研究一个跟踪系统,图像识别,路径预测,激光射杀苍蝇蚊子

网友:
容量大了岂不更好

网友:
1000v大容量足以把蚊子炸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代换,将三极管的偏置电阻稍微减小一点,输出功率更为强劲

顺便把三极管换成大功率的,加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