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体温枪和实际温度差距太大,拆开给各位师傅看看

楼主(2020-03-04):
    先上外观图,和温差图,两个螺丝固定,里面好简单

网友A:
不能测水,因为水是透明的

网友:
首先这不是测体温的,工业用的,有误差,而且距离也很重要,还有是可以测水温,不是因为水是透明的就不能测,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物理都在发射红外线,就看测量仪器的测量的范围是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测水,因为水是透明的

水是透明的就不发射红外线吗

网友:
相差这么大,该扔掉了,免得误导人民群众

网友:
水壶温度高啊、

网友:
测体温的和工业测温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工业用的,你看看量程-32-400度,这种允许误差范围大,测体温就算了吧

网友:
我的FLUKE59测体温很准,和博朗的耳温枪相差0.几度。

网友:
工业、体温不分,无语

网友C:
发射率调到0.95看看再说,工业用的范围大精度差(一般±1°),医用的范围小(某个范围甚至到精度±0.2)

网友:
调整发射率与否

有温度补偿与否

都影响

网友:
根据所测物体应调整发射率

网友:
这个很明显不是体温枪啊,还有一点这个测水温方式对吗?因为水下面还有更热的发热管,会不会测出了发热管的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是透明的就不发射红外线吗

你使用测试过就知道了,红外线的原理是通过反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射率调到0.95看看再说,工业用的范围大精度差(一般±1°),医用的范围小(某个范围甚至到精度±0.2) ...

我也有一个,测体温只有25至30度,请问发射率怎样调调到0.95?从那里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测试过就知道了,红外线的原理是通过反光

反什么光?那个红色激光是帮助定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测体温只有25至30度,请问发射率怎样调调到0.95?从那里调?

每个型号具体不一样,楼主的这个表显0.35,测体温肯定不对

网友:
距离也有关系,距离近需要的面积小,反之要大。测量的应该是圆面积的平均温度。还有量程不同误差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