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南卡POWER2无线充电宝:支架式的充电才是追剧党的热爱

楼主(2020-03-04):
前言:
手机作为我们日常常用的设备,经常会面临缺电的问题,出去工作或者旅行都会不自觉的带上充电宝以备不时之需,但市面上的充电宝鱼龙混杂,要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确实不易,特别是现在的无线充电党比较多,边充电边追剧没有有线充电那样方便,那么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我觉得或许是充电宝的打开方式不对,为啥呢?因为无线充电,最好的追剧办法就是加装个支架,可能会越用越上瘾,只有用过才知道什么叫做方便。
产品开箱:
这是小编最近才上手的一款支持支架功能的无线充电宝产品,它的外包装设计非常的硬朗简洁,正面除了可见的LOGO之外,仅在背部印刷有常见的物理性能参数。

内部除了充电宝用袋子封装之外,其余部件基本通过纸质支架做加固保护。
整盒产品主要有充电宝、说明书和TYPE-C充电线。
产品的外观与性能:
充电宝的官方型号为南卡POWER2,实际尺寸为7.4cm*15.5cm*1.5cm左右,重量约为237g,外观设计上采用了皮质纹面的TPE亲肤材料包胶制成,这种面壳不仅可以防止刮伤手机外壳,而且具有绝佳的抗震防摔能力。
超薄小巧的体型设计让它能轻松放入口袋外出携带。
四周圆润的外观设计也带来了不错的持握手感,在它的侧面可见有一颗常见的物理电源按键,按下后就能直观的在电源电量指示灯中显示产品的剩余电量信息。
这款充电宝内置有10000mAh的锂离子电池,额定输出容量在5V2.4A的放电条件下大约为6000mAh,可为3000mAh的手机提供多达两次充满电的机会,能随身携带直上飞机。
顶端是产品的充电输出端口,上面提供有一个USB充电插口和一个双向TYPE-C接口。其中USB接口可支持最大18W的QC速充协议,而双向TYPE-C接口则还多加入了最大18W的PD速充协议,通过这个端口还能在4小时左右为其充满电,日常的使用应该都能满足需求。
除此之外,充电宝在背面还设计有高达10W输出能力的无线充电模块,并支持5mm垂直充电厚度,充电无需解下手机外壳就能直接使用,大大方便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和耳机使用。
而且更具特色的是,厂家为了更好的提供无线充电服务,还专门为这款充电宝提供了便携式的支架设计,可将手机直接放置在上面边充电边使用,充电的时候也能更好的追剧,彻底告别了无线充电时候的烦恼。
使用中发现放置手机支架的内侧和充电平面均添加了一小块硅胶来提供更好的手机摆放,手机放置充电使用的时候也会更加平稳。
产品的使用与测试:
作为一款支持多协议的充电宝,那么它的实际情况如何呢?首先来看一下产品输出端口可支持的充电协议,先测试常见的USB输出端口,从端口诱骗可知,产品此端口除了可支持常见的QC2.0、QC3.0和苹果2..4A充电协议外,同时也支持华为的FCP协议,基本囊括了市面上绝大多数常见的手机产品,充电兼容性比较高。
而对TYPE-C端口的诱骗测试中,则能看到产品除了支持以上充电协议之外,还多出了支持USB-C的3A充电功能以及PD2.0和PD3.0的充电功能,所支持的充电协议符合厂家的宣传预期。
那么产品端口的实际输出如何呢?为此,接下来就是对产品各端口的性能进行放电性能测试。首先对USB端口进行5V步进电流放电测试,结果如下所示,曲线中可以看到,产品放电中有微弱的线补作用,在5V放电的情况下, USB端口最大放电功率为16.9W,最大放电电流为3.6A,取值正常放电电压范围内的最大放电电流为3.4A,测试结果基本符合厂家宣传预期。
将USB端口诱骗输出为9V的情况下,再次进行步进电流测试,同样发现此放电电压下,产品有微弱的线补作用,最大放电功率为21.7W,最大放电电流为3.5A,取值正常放电电压范围内的最大放电电流为2.4A,输出值超出厂家对产品的实际介绍,放电能力比较强劲。
将USB端口诱骗输出为12V的情况下,再次对其进行步进电流测试,所显示的曲线中有微弱的线补作用,输出最大功率为21.7W,最大输出为3.5A,取值正常放电电压范围内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0.2W,正常放电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7A,测试结果同样高出厂家宣传的预期。
那么对应的TYPE-C端口的实际输出如何呢?先在5V输出电压的情况做步进电流测试,从所测试的曲线中可以看到,此端口在5V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并没有线补功能,最大的输出功率为16W,最大放电电流为3.5A,取值正常放电电压下的最大放电电流为3.3A,基本符合厂家宣传预期。
对此端口诱骗输出9V,再次进行步进电流测试,期间可见无线补作用,最大输出功率为21.1W,最大放电电流为3.6A,取值正常放电电压范围内的最大放电电流为2.4A,输出能力同样比厂家宣传的要高出部分。
将此端口诱骗输出为12V,再次进行步进电流测试,期间可见无线补作用,最大输出功率为21.2W,最大输出电流为3.5A,取值正常放电电压范围内的最大放电功率为19.9W,最大放电电流为1.7A,输出比较接近厂家宣传。
对于产品的在对手机进行充电时候的稳定性,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所以也对各端口在不同电压下的总体放电表现进行测试。首先,在满电的情况下,对产品的USB端口进行5V2.4A的放电测试,为啥要测试2.4A?因为厂家曾经标注过它的额定容量就是在这个标准下测试得到的,所以在此标准下进行放电后,所测得到的放电曲线如下所示,整个放电过程持续2小时38分,期间曲线非常平稳,放电均压在5.13V左右,放电总能约为32.55Wh,放电所测的实际额定容量为6343mAh,比厂家宣传的额定输出容量还高,而根据产品总能为37Wh进行计算,产品的5V2.4A的放电转化率为87.97%,转换效率比较高。
将此端口在满电状况下,进行9V2A放电测试,产品放电期间非常平稳,没有其他同类产品在后期掉电的情况出现,放电总耗时1小时40分,放电均压为9.13V,释放总能为30.41Wh,转换效率约为82.19%,转换效率比较良好。
而此端口在满电状况下,进行12V1.5A的放电测试,在后期可见出现了电压略微下降的情况,但总体并不明显,放电总耗时1小时42分,放电均压为12.07V,放电总能为30.84Wh,转换率为83.35,转换率比较良好,基本符合厂家宣传。
对于TYPE-C接口而言就比较特殊了,它不仅可以进行充电,同时也能进行放电,所以使用前先对其进行放电测试,鉴于5V放电基本都比较平稳,所以直接略过,并进行满电状态下的9V2A的放电测试。在此标准下,产品总放电时间约为1小时41分,放电曲线非常平直,整体放电电压为9.00V,放电总耗能为30.27Wh,转化率为81.81%,转换效率比较良好。
而在12V1.5A的放电情况下,产品放电曲线在后期同样出现电压略微下降的情况,放电时间约为1小时42分,放电均压为11.93V,放电总能为30.45Wh,转化率为82.30%,转换效能比较良好。
接下来就是通过TYPE-C端口对充电宝自身进行充电测试,因为做测试的充电头并不支持PD充电协议,但是支持所谓的QC充电协议,所以从充电曲线中也能看出,此端口并不支持QC协议对自身进行充电,充电只能在常见的5V电压下进行,总的充电耗时约为3小时50分,充电曲线符合一般充电宝的充电曲线,也符合厂家的宣传效果。
因此端口支持PD协议的对内充电模式,所以在测试的时候加装了PD协议转换器才能激活产品的速充模式,结果如下图曲线所示,发现此时产品充电已经能支持9V电压下的充电,但充电时的电流比较小,仅有1.15A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转换器的问题,总耗时约为4小时38分,充电时间基本符合厂家对产品的宣传。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对华为手机进行充电,各个输出端口都能直接处于速充模式下进行充电。
因无线充电模块比较特殊,所以仅直接放置测试表在上面进行放电测试,发现产品能在1A放电的情况,还能维持8.79V的放电电压,无线放电功率比较大。
总结:
优点:产品外观设计时尚简约,整体非常轻质小巧,可支持绝大多数市面上常见的充电协议,并对各种手机充电的兼容性较强,其中双向输入输出的TYPE-C端口,直接简化了产品的充放电功能,支架式的设计让外出使用也更方便,而且充放电都比较平稳,转换效率较高。
缺点:产品在12V输出时,最后剩余电量会出现电压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TYPE-C接口对自身进行充电过程并不支持QC协议,这对于大多数支持QC协议的充电头而言,这点不够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