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先锋CLD-S270影碟机播放CD时,不能自动播放下一首歌

楼主(2020-03-04):
我的先锋CLD-s270影碟机,读碟正常,能顺利播放cD碟片,最近,放cD歌碟入仓读碟正常,可是显示屏沒有显示出多少首歌,放完上一首歌曲时,不会自动播放下一首歌曲,处于暂停状态,按播放键才会继续播放,周如复始,即是放每一歌曲都要按一下播放键,希望那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设置了PBC模式什么的。

网友A:
确实是S270吗?记得S280有种KTV模式,左下有个开关,打开后就一曲一暂停。

网友:
应该是播放模式选择错误,单曲目循环,单曲播放,全曲循环,全曲播放....,看样子你选择了单曲播放。好好观察面板有图标。很多年不用影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S270吗?记得S280有种KTV模式,左下有个开关,打开后就一曲一暂停。

真是的,万分感谢!!!

楼主:
已解结,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