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电脑上网课黑屏无法启动的元凶-忆捷S500

楼主(2020-03-04):
疫情期间在家,上午上网课时,电脑突然黑屏,重启失败,“你硬盘丢了!”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BootMGR is Missing

午饭后,我对电脑展开了排查,发现ssd坏了一块。
这是一块“忆捷s500”ssd

你这保修贴真好,“不撕自开”。我就喜欢你这种保修贴!

不多bb,拆!

对准螺丝:奥利给,干了兄弟们!
打开之后:呕!呕!
恶心的半高板无缓存主控+群联片方案

主板果照:
正面

反面

主控特写:应该是群联s11主控,这sp3011是什么鬼,我就不懂了。

闪存特写:群联挑的东芝的颗粒,自行封装:8t23的3d tlc颗粒(bics3)

OK,拆解完毕,谢谢观看!(小声:打个赏吧看官们!)

差点忘了:要垃圾分类!

网友:
电子盘一直在涨价,因为疫情原因肯定会减产的,还会再长

网友:
以前也贪便宜用过类似的固态硬盘,那速度还不如CF卡+SATA转接板......而且动不动就丢文件,一天不掉点什么东西,它就浑身难受一样。多半开机后系统载入后直接卡死...
从那之后,固态硬盘我只考虑英特尔、三星、东芝、英睿达、创见的,最低6毛钱1G也不是很贵

网友A:
这板子还不到一半大 现在都是这种小板子吗 看见就不舒服
我还我的英特尔520。三星830。浦科特m6s全是大板

网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赶紧去买U盘主控板呀,DIY4个U盘

网友:
常见掉引导,在用固态还是拆机刮刮乐颗粒,两年了没有任何问题 有钱人任性

网友:
别扔了,我出邮费,我帮你分类

网友:
外壳别扔啊,现在固态多数是塑料外壳了,你这个能用上。

网友:
不要给我,别扔,求赠送

网友:
我也说,,既是数码人,,,铝盒子别扔,,,金玉其外,,,??其中,,取其金玉吧

楼主:
我没扔 我是不会说这盘还有质保的

网友:
忆捷的自从多年前买过一个U盘用过后就再也没买过这个牌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还不到一半大 现在都是这种小板子吗 看见就不舒服
我还我的英特尔520。三星830。浦科特m6s全是大板  ...

我也觉得是,估计为了降低电路板成本。金属外壳不错,散热比塑料壳好。

网友:
都是马甲片片,真危险啊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就这样扔了吗?不可惜吗?

网友:
用这么垃圾的电感  也真够恶心的

网友B:
上年买个梅捷120G89元,用到现在好像没什么问题,曾经偶然也试过找不到盘的问题,但是一般是在开机时候找不到,不会用着用着就死机,开机找不到,不知道怎么重启几次,又能找到了,找不到盘的时候,把固态硬盘拆出来,装硬盘盒,就能识别, 我感觉是笔记本太老的问题,都是超过10年以上的笔记本了,965芯片,或许兼容不好。 现在装在联想X200上,就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年买个梅捷120G89元,用到现在好像没什么问题,曾经偶然也试过找不到盘的问题,但是一般是在开机时候找不 ...

建议更换硬盘,主板对于SATA硬盘不识别的概率很低,我的这块硬盘曾经工作在945主板上,没问题。你的硬盘不识别很可能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建议仔细检查并备份重要数据,劣质硬盘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更换硬盘,主板对于SATA硬盘不识别的概率很低,我的这块硬盘曾经工作在945主板上,没问题。你的硬盘 ...

但是现在用在X200上,就没发生过这种不识别盘的问题,或许是X200的电池是新的。 我发现用在以前D630的965主板上,一般出现在一两天以上不开机的情况下就会比较容易不识别盘,因为电池已经老化很严重,掉电时间长了,再开机就容易不识别。

其实这台X200一开始也识别不了,后来我把这块SSD接在光驱位上,作为从盘,然后从机械盘主盘启动后,往SSD从盘安装系统系统,安装完成后,然后BIOS设置从盘启动,就完美进入系统,然后我再把机械盘和固态硬盘物理对调, 再从BIOS设置主盘启动,然后就没出现问题了。

当然固态就只能当系统使用,或者放些游戏啊之类,重要的资料我是放在机械盘的。现在X200用固态硬盘,经过优化后,开机15秒,360显示的。

网友:
光看正面还吃了一惊,居然有外围那么精简的。。。
我有一个wtg备着,硬盘坏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