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腾狐 5.8G 300M 户外无线数码网桥TH-EW420S

楼主(2020-03-04):
设备是朋友做维护退下来的,不管怎么折腾就是配对不上,于是就换了别的。放好了好久,无意间翻出,于是就有了这个帖子。(其实是拆了再复原来摆拍的)

配置是AR9342+AR8032 存储是KH 25L6433 4M 运存是三星的,官网资料显示是64M
防水外壳,

, 看接口的地方,从左到右依次是,还有主从的切换开关。12V DC电源口,复位和拨码按钮,网口。COM口是测试口

拆掉螺丝,就能整体抽拉出来。

,看起来没有百米2那么给力。背面的定向天线,

可惜是5.8G频段的,

电源指示灯,和拨码显示管用一块板,信号处理用一块板,通过排线连接。

,查了一下,似乎是网桥的常用方案,但是似乎没有适合的固件可以刷。
天线是5.8G频段的,也用不上。

网友:
看得出久经风霜

网友:
5.8网桥好啊,干扰少

网友A:
为什么见到的拆机的不论是路由,ap,还是啥都统一缩了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见到的拆机的不论是路由,ap,还是啥都统一缩了屏蔽罩

估计是反正看不到,影响也不大,使用环境要求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