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智能iQ100滚筒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拆解、成功增加洗衣水位

楼主(2020-03-04):
wxleasyland@sina.com
2020.3
西门子智能iQ100滚筒洗衣机XQG80,WM12L2E88W,8KG的,功率2050W。
一、洗衣水量
洗衣服时,感觉水量还是少了些,洗涤时大约水位到内钢桶的桶沿(门的橡胶密封圈往下3cm左右)。量了量尺寸,计算了下,水量可能大约才7L左右吧。挺少的水,洗衣服时看不到什么水。
所有的模式基本都是这样,快速洗、棉麻洗、标准洗,都这样。棉麻洗、标准洗其实还更少些,还稍不到桶沿。
在漂洗时,快速洗的水位高些,加到了门的橡胶密封圈位置(水量可能11L左右),其它模式水位只到内钢桶的桶沿。
二、水位传感器原理
水位传感器型号是VDE-REG-NrD882, 9000709431,ST-545。使用5V直流电压,3脚插座。
原理:4060与线圈做振荡,连续输出水位频率信号,所以是个传感器,不是水位开关。
结构:(底)气压膜片-磁铁-弹簧-调节螺丝(顶)。
气压膜片与磁铁是连在一起的,磁铁在线圈里面上下运动,线圈电感变化,输出频率变化。
膜片弹力小,弹簧弹力大。
空桶时,弹簧将膜片压着,磁铁被压下去,远离线圈,输出频率大。(这时膜片没有压实)
有水时,气压顶起膜片,磁铁被顶入线圈,输出频率小。
调节螺丝在传感器壳内,需要把壳拆掉才能看到,我在壳上开了一个圆孔,方便调节螺丝。
空桶时,频率为625HZ左右。
快速洗,水位加到内钢桶的桶沿,频率为570HZ。与空桶频率相差55HZ左右。
标准洗,水位加到稍不到内钢桶的桶沿,频率为580HZ。与空桶频率相差45HZ左右。
三、调节水位传感器
调节调节螺丝,可以改变磁铁的初始位,频率零点会变化。
顺时针拧紧螺丝,磁铁被压下,远离线圈,零点频率变大。
我试着拧紧螺丝1圈多,频率零点变成650HZ,然后试机快速洗,发现不行,水位没有变化,水位加到595HZ时停止,频率相差55HZ。即电脑板程序是检测频率差,对频率零点会自动修正。
所以失败!复原零点。
怕拧坏这个传感器,于是淘宝买了一个水位传感器来研究了下,完全一样的东西。
发现把螺丝多拧几圈,将膜片压实一些,就可以有一个启动死区,水位高于一定液位后,传感器频率才会开始正常变化。
于是顺时针拧紧螺丝3圈,频率零点变成662HZ,然后试机快速洗,发现不行,加水到633HZ时,出现报警E31-11,然后自动排水。
所以再次失败!复原零点。肯定还有其它的控制点!
四、拆加水流量传感器
研究了一下加水阀,发现2个加水阀,绿色插座,3脚,电压是使用220V交流。
加水阀下面还有一个黄色插座,3脚,是使用5V直流电,估计这是一个加水流量传感器!
加水流量传感器与水位传感器协同作用,避免水位超标。
于是拆掉黄色插座上的插头,直接不用流量传感器,试机快速洗,OK,不会报警了。说明流量传感器是次要的,程序上可忽略。
顺时针拧紧螺丝2圈半,试机快速洗,水位加到了玻璃门沿了(门的橡胶密封圈往上3cm左右)(水量可能15L左右),相对原来的水量翻倍了。洗衣服时明显可以看到水了。
成功!
五、总结:
拆掉加水阀下面的流量传感器的线(黄色插座)。
顺时针拧紧水位传感器螺丝2圈半。
六、注意安全:主板带电!
插上市电,但不开机,发现水位传感器线有120V交流电。电笔会亮!危险!
开机,水位传感器线与火线有220V交流电,与零线无电压差。电笔不会亮。
西门子的电脑主板太奇怪。
注意安全!拔掉市电再操作。
洗衣机一定要接地!
另外,频率计不能接地,接地就会跳家里的漏电保护。
七、上图。

网友:
滚筒洗衣服就是水少才好吧,那样摔打才有效果啊。

楼主:
各有各的想法,我喜欢水多一些,也一样摔打得起来的

网友:
能洗净的前提下水越少越好,你的原来洗不干净吗

网友(2021-08-10):
感谢楼主的分享 我是博士的6690W,出现开始洗衣服,门不上锁,换了门锁又出现了,卖锁的店家,叫我把水位传感器拆了上电,如果一上电就锁门就是主板坏了,昨天拆开拔掉水位传感器的线,确实一上电就锁门,请问改怎么维修,如果是主板坏了,我想自己换主板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