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奔驰卡带车机CM1020 求破解开机30秒就PROD办法

楼主(2020-03-04):
求问怎么破解这开机30秒就PROD  有大神教教我嘛  效果很棒噢  做工也很不错~~

网友:
这个车机真心不错啊,就是外观不怎么好看,内部做工很好,看见了made in japan

网友A:
原来是卡座,怎么进磁带?

网友B:
看看有没有24C258之类的存储芯片,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24C258之类的存储芯片,拆了。

我拆了 还是不行 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卡座,怎么进磁带?

屏幕可以升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 还是不行 我试过了

我没有玩过这个机,看到几个朋友说可以

网友:
当年的高端玩意,国内用的少,应该不好找密码,上外文网站试试

网友(2020-04-23):
挺不错的机子,

网友(2021-06-12):
在主板背面老兄

网友:
正反转逻辑机芯,可以换下一首的,磁头常接触,当年的高级货,索尼常用,不过磁带哪找去啊,我就好奇功放用的啥

网友(2021-09-25):
我有解决方法

网友(2021-12-21):
说的对呀,我也找半天

网友(2022-02-18):
我有解码芯片数据

网友(2023-03-10):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型号是CM1031,也是开机一会显示PROD,
找到了24C04芯片,拆下来空着、写入全FF、把bin里的序列号写FF,这几种方法都试过 了 ,依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