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019版 小米排插 接线板 (国产芯片方案)

楼主(2020-03-04):
本来不准备拆的,因为新买的小米接线板,冲iphone ipad的是够干扰指纹识别。
那就拆一下吧,我没有办法联系到青米反馈问题。
警告:经过拆卸的产品将失去保修和保证,并且有造成人身危险的可能。
仅提供思路勿模仿!!!

众所周知,小米接线板上市以来深受欢迎,甚至中间电线还加粗成1平了。。
目前的2019版本拆开发现,核心部分进行了变更

主MOSFET为士兰微电子产品。
Y电容容量为331,在同类产品中算比较小的,这样漏电流更小,充电摸产品外壳没有电流的感觉。但也有可能造成干扰。。

可以看到:
0.增加了探针测试的触点,提高测试效率。
1.共模电感被替换为了一个色环电感。
2.识别芯片由德州仪器变为了国内方案。
3.原边反馈控制芯片由DIODES变为了一个五脚方案,增加了一个小电解。
4.次边固态电容体积变小了。
5.同步整流芯片由DIODES方案变为富茂微。(而且LAYOUT没有弄散热焊盘,电流3A全从一个脚进芯片,不符合厂家要求)/

尝试解决触摸干扰问题:

1.尝试将Y电容泄放路径从高压正断开(必须间隔2mm以上),用耐压400V电线,连接至高压负。——》无效
2.尝试将驱动芯片驱动脚切断串联12欧电阻。——》手机勉强能识别指纹了,ipad还是不行。

未来再尝试:
驱动级电阻再加大一点
看看能不能弄到驱动芯片的规格书,调节下工作参数
Y电容看看能不能加大到471看看

总结:
小米四口USB头,USB A+C充电头,X联,小米手机送的原装充电头,ASZ充电头。。都没这问题。。。
2019版的小米插座供电模块
充电时候安全性是没问题的,指纹不好使(排插和魔方插座电路一样的,对电容指纹识别都有干扰),
前面几年这个模块都是专业电源厂代工的,
在问题解决前,慎购买。。。

补充内容 (2021-11-7 15:18):
2021版已经解决干扰指纹识别的问题了

网友:
不错好帖~~~三年前买的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输出加MLCC

网友:
家里还有几个全新的,没拆开过,估计是18版的或者17板的,还没用,一个用在床头,确实很方便,插个usb小灯

网友:
没看明白你拆的目的!

网友:
我的九孔3USB的小米插线板.USB有设备的时候会有滋滋的声音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测测电源波纹吧,建议输出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测测电源波纹吧,建议输出加电容

不是纹波问题吧。。。这两个固态电容虽然不出名,但也不会是假固态吧。。。

触摸不灵是共模干扰。。。(有些驱动芯片有专利技术,驱动方式能减少干扰)。。。

楼主:
目前充电头很少输出加MLCC的。。。容易自激。。。

这问题加MLCC应该没用的。。。

网友:
原来是北京那生产的电路板,还好没用知春电子市场里的单管式RCC方案电源,干扰的话先加滤波电容试试,再试试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