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自己做一个发烧插座

楼主(2020-03-04):
音响器材,都要个发烧插座,
我盘算了一下,给自己音响做了一个插座,
用公牛的排插,加4平方的线,16A的空调插头和墙插,

公牛的插排,做工不错的,

铜排,黄铜的,还有点细

焊点饱满,

加点锡,感觉不够
买来2.5平的硬线,

把线焊上去,

焊工稀里哗啦

整体图片,

连线用4平方的,想要3平方的,没那个规格

德力西的,名牌货

公牛的16A插头,空调专用的,

公牛的墙插

用上去挺好,至少心理因素好一些。

网友A:
这线加得好,还差滤波

网友B:
线材和插座竟然不是镀金的!会影响音质的!

网友:
线材再粗 插座就对不起发烧这个词

网友:
插座后面虽然加锡加厚 但是插头接触的地方还和原来一样 总之公牛在国内还算可以 但是和好多好点的插座比 感觉还是差太远

网友:
要搞点金涂在上面,才对得起发烧

网友:
楼主手艺真不错,做出来的插座跟公牛一模一样。。。。。。

网友:
捣鼓了那么多,不比去了开关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加得好,还差滤波

开关和防雷的功能都短接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材和插座竟然不是镀金的!会影响音质的!

玄学的东西如果这么搞的话得先自建发电厂,然后再深度测试水火核电的影响,不然根源问题不解决线材镀金镀银的也只是添头不是

网友:
用心了,插座上的开关怎么样,估计是弱点

网友:
好手艺,用个三二十年没问题

网友:
插头的线头上锡应该会好点

网友:
烧得不轻啊

网友:
你这个只改你家里的,单从社区变压器出来就得有好几道开关,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不是线粗就可以了,缺了很多,

网友:
如果发热,焊锡脱落,铜线松开碰在一起。

网友C:
烙铁功率多大,铜条散热好,我的小功率都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功率多大,铜条散热好,我的小功率都焊不上

是的,我的八九十瓦的焊台焊不上,找了25元包邮的外热式老式150瓦电烙铁来焊的。
老式电烙铁,温度太高了,导致有些塑料融化了一些。

网友:
原以为是功放输出插座呢!原来是电源的。发烧就要这么干,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