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了吃鸡,我竭尽全力!用老式电话听筒自制麦克风

楼主(2020-03-04):
前阵子我的手机和平精英游戏打到王牌了,队友们纷纷表示太难了,打不动了。我看到有人拿安卓的模拟器玩,于是萌生了自己也玩玩的想法,毕竟我长期烂苹果,安卓的话那就相当于新开一个账号,肯定都是人机。

但是模拟器用的电脑没有麦克风,对于咱,买的话就太没有DIY精神了,于是想到做一个,我有好几个那种比较老的动圈头子,我以前拆的时候看到有的电话用作扬声器,有的电话又做咪头,估计俩参数不差太远,测了一下阻抗基本都是120到140左右,不管了开干。

首先在网上找了一些放大电路的图,直接插电脑的话这玩意儿根本就跟没声差不多

没找到两个9014,用了一个9013,不管了反正做到大差不差就够了。
图用的KiCad画的,这玩意儿开源免费的,制作一些小东西非常方便

打印出来的图我用layout做了修改,毕竟是手工腐蚀和焊接,我把三极管的焊盘拉开拉大了点。

和棉棒比较,这玩意儿就这么大,我用热熔胶固定在背后,但是我忘了我还要加热的

泡个热水澡

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我没有认真用油性笔涂抹。我的打印机买的二手,估计还是个拼装机器,粉末厚度啥的还是有点不均匀,再加上我的板子也不平,热转印效果不完全保证。

这是诺基亚以前那种变压器充电头子的外壳,以前我挪作他用,所以有个多余的缺口

里头放进去大概就这样,都不用热熔胶固定,这个刚好卡住不会动

全部弄好了后,马上进入游戏开了 一把,不断问队友怎么样,队友都被我问烦了哈哈哈。

全文完

楼主:
头子就做得比较失败了,线粗了,我本来想用热缩管包着,顺便它能卡住不让线被拽出来,然而

就这样吧,哎

网友A:
这玩意不要用电源??

网友B:
做得不错 如果直接用驻极话筒是不是更方便,不需要放大电路。我以前用搜狗语音输入,用一个驻极话筒接上一个3.5插头,直接插到电脑的话筒插孔。

网友C:
以前玩CF,毕业了就很少玩了,前年玩了玩手游CF,吐了,去年又玩了玩手游吃鸡,又吐了,手机端玩射击类游戏感觉太反人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要用电源??

不需要啊,电脑自己的大概2.3v左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 如果直接用驻极话筒是不是更方便,不需要放大电路。我以前用搜狗语音输入,用一个驻极话筒接 ...

我都有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有好几个,放那就浪费,干脆就做了,再说也没啥难度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CF,毕业了就很少玩了,前年玩了玩手游CF,吐了,去年又玩了玩手游吃鸡,又吐了,手机端玩射击类游戏 ...

习惯了就好啊

网友D:
我感觉电话听筒的音质不好啊,一股金属味儿,不如驻极体自然。

网友E:
这底座,外壳,满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电话听筒的音质不好啊,一股金属味儿,不如驻极体自然。

别说感觉说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底座,外壳,满分,

谢谢

网友F:
哈哈,队友没有说你话痨吗?

网友D:
因为很多年之前,记得还是流行录音机的时候,将录音机的驻极体换成不同的小喇叭试验过,压电陶瓷片对震动敏感,对大音量敏感,细微声音不行;耳机的动圈小喇叭输出信号太弱;收音机放音喇叭音质音量还可以,就是体积大;电话听筒试验感觉类似压电陶瓷片;军机电话手柄拆出来黄色舌簧喇叭效果不错。
记得好像是这样,共同探讨,错误地方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很多年之前,记得还是流行录音机的时候,将录音机的驻极体换成不同的小喇叭试验过,压电陶瓷片对震动 ...

我拆解的电话差不多算是最后一批淘汰的座机,大约时间在2000年以后,听筒是大振膜动圈,有的电话也拿这个做咪头,另外动圈的本来就声音小于驻极体的,我这是两级放大,经过测试很清晰,比驻极体的音量大而且基本没有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队友没有说你话痨吗?

差点就给拉黑了,几十年交情差点泡汤

网友:
为了吃鸡你也是竭尽全力

网友:
挺好的  这东西现在不好找了    音质肯定必驻极体  要强把吧
手工不错  支持DIY

网友:
洞洞板表示很无奈

网友:
大哥,带我,我舔包王牌,跑路铂金,开车钻石,KD青铜,获得过的称号是人机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