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电视盒子准备扩容

楼主(2020-03-04):
之前把n1搞成了64g,现在想搞这一个。
大家帮忙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盒子的救砖包
广东广电的创维e900s,hi3798 1GB,8g内存
想换成Tops16g的内存

网友:
加内存做什么,这种配置,也不会装太多软件啊

网友:
加运存才是王道啊

网友A:
CPU旁边的两个应该是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旁边的两个应该是运存!

这个好像不用你说吧,我能看得出来。

网友B:
扩容道路艰辛。。。因为你必须把旧的硬盘底层分区给拷贝到新的上面。。。。直接换是刷不了机的。。。。。这个不同于电脑换硬盘。然后这个HI3798的刷机软件非常麻烦,需要你电脑有JAVA,和HI tool.而且盒子要联网,HI tool刷机工具才能识别到,总之这个主控刷机非常之麻烦。。。这个BGA的HI3798不同于四周都是引脚的HI3798,那个HI3798刷机非常简单,这个,你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容道路艰辛。。。因为你必须把旧的硬盘底层分区给拷贝到新的上面。。。。直接换是刷不了机的。。。。。这 ...

这个没有像那个n1一样直接短接就可以刷机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像那个n1一样直接短接就可以刷机吗?

我记得有脚的是短第1第2脚。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引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脚的是短第1第2脚。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引出来。

你可以试试,短接电路板FLASH焊盘的那两个引脚试试。。。具体哪几个不记得,,还不行就没办法了。反正我刷这个主控的盒子从未成功过。。。倒是晶晨,瑞芯微的好刷,MTK的不好刷还有就是这个HI3798.。

网友:
不如直接买个斐讯T1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也是emmc的啊,和n1一样方法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