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疫情在家憋疯了,新格林耐特S2008BF-P交换机改POE

楼主(2020-03-04):
交换机到手只有交换机没有电源接口,想给交换机供电只能找个带两个网口的POE外置电源供电。很不爽,找个DC接口改成外置48V电源供电。

改完DC接口外置供电后,发现除了一口插网线可以走数据,余下7个网口一个不好使(网口灯不亮)。问厂家说是只有带电的网线才可以走数据。扔旮旯里好久,这不是疫情在家没事干了,把交换机翻出来,研究了两个小时改成全8口poe供电交换机。

改装完毕后插上一级交换机网线测试灯亮正常。

用三个大华POE摄像头测试,这个0.5A电源可以稳定运行。估计电流已经达到这个电源的极限了。交换机有SFP接口插光模块。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没明白什么道理,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厉害!改poe就方便接ap接监控了

网友A:
这种poe是802af的还是2478这种普通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poe是802af的还是2478这种普通供电的

45+78-应该就是普通供电,交换机说明也没有标示。能用就行,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