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宅家闲得慌,组装一台调频FM收音机

楼主(2020-03-04):
疫情不能出门,宅家闲得慌,总得找点事打发时间吧。于是决定利用闲置电路板组装一台收音机。

FM/MW/SW收音板,从飞利普磁带收录机拆下的,高频放大TEA5591,立体声解码AN7411。

功放板,IC是TEA2025B。

三洋5寸全频喇叭,以前从松下CRT老彩电下拆下的。

初步焊接,用红酒盒做箱体,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

短波、中波干扰很大,基本收不到台。FM可以收到20多个台,当然可能有重复台。

本人在五楼阳台,周围一公里范围有海拔200-300米群山,晴天能清晰收到200公里外的县市FM广播电台。

FM接收只有一根拉杆天线,全长80厘米。两根翘起没焊的线分别是调频立体声指示、调谐指示。

网友:
无事干折腾一下

网友A:
我也是醉了,佩服的五体投啊,就是一个裸体的收音扩音设备啊,你直接钻几个孔,安装在音箱里,做成一体的,调谐器手柄露在外边,就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醉了,佩服的五体投啊,就是一个裸体的收音扩音设备啊,你直接钻几个孔,安装在音箱里,做成一体的, ...

疫情不知何时结束,反正有大把时间,慢慢折腾它

网友:
收音模块+功放模块+电池盒喇叭=收音机
现成元件组合之后成了自己制造,MADE IN CHINA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干的嘛!

网友B:
用电池供电试试…中波短波有惊喜的…

网友:
现在无线调频信号不好,干扰太大,能听的东西少了,广告卖药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供电试试…中波短波有惊喜的…

本以为只有烧音箱的信电源玄学,怎么这搞收音机的也开始流行这了?
难道锌锰、镉镍、锂电音质会有不同?
再或者南孚、超霸、双鹿各有BUFF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只有烧音箱的信电源玄学,怎么这搞收音机的也开始流行这了?
难道锌锰、镉镍、锂电音质会有不同?
...

比用电源时候的干扰小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供电试试…中波短波有惊喜的…

用的是一节锂电池供电

网友:
中波的接收,引一根地线,一端接在水管(或暖气管),另外一端接在收音板的负极,就可以收到中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只有烧音箱的信电源玄学,怎么这搞收音机的也开始流行这了?
难道锌锰、镉镍、锂电音质会有不同?
...

您可能是误会了,电源对收音机影响挺大的,特别是调幅波段,用质量不佳的开关电源干扰太大,几乎无法收听。现在电子设备多了,家里的电器关闭了还有隔壁的电器,即便是用线性电源也会从电网引入很强的干扰。完全“纯净”的电源就只剩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只有烧音箱的信电源玄学,怎么这搞收音机的也开始流行这了?
难道锌锰、镉镍、锂电音质会有不同?
...

电池直接供电确实有更好的效果,可能好的电源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吧,但是电池是最直接的了

网友(2022-12-20):
用哪个牌子的电池音质最好。

网友:
喇叭用好点的,最好声音处理单元上电子管,要折腾就折腾到底,支持!!!

网友:
三洋的全频喇叭,有些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