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拼多多49元撸的无级调温鸟笼烤火器拆解

楼主(2020-03-04):
外壳色泽还行,比较光溜。
材质估计是pp,
39元可以撸两档调温的,49元撸无极调温。
懒得买回来再改,就撸了49元的。

拆掉底部的6颗螺丝就能撸开了。

底壳有个防倾倒开关。

这种无级调温,用的都是可控硅。

这个散热片就是一个铁皮,

灯管不是特别的晃眼。

感觉这个温控板子,还没淘宝5块钱包邮的好。

网友:
做工比较山寨,能用就行

网友A:
非常简单的调温电路,四个元件,一个电位器,一个涤纶电容,一个可控硅,一个稳压管,成本很低;发热元件不知道是啥,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确实佩服这样的赚钱技术。

网友:
老衲眼拙,看成“烤鸟笼”了

网友:
外壳耐温不知道多少度,怕用着用着就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的调温电路,四个元件,一个电位器,一个涤纶电容,一个可控硅,一个稳压管,成本很低;发热元件不 ...

发热用的是红色暗光碳素管,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只是调温电路的可控硅容易坏

网友B:
第一次见鸟笼形状的小太阳,看着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鸟笼形状的小太阳,看着做工还可以

对得起40~50的价,再贵就不值得了。做工还算工整。

网友:
改成ne555+nMOS,应该效率高些。昨天用洞洞板焊了个,nMOS用的irf740,适合高电压,低电压发热大,内阻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当电动车电池组负载,加一个容量表头可以测试电池组有效容量。

网友C:
这种铁皮散热片用在这个火炉旁,挂管是迟早的事

网友:
以为是烤鸟用的......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铁皮散热片用在这个火炉旁,挂管是迟早的事

要不咱给它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咱给它改改。

肯定的,起码也要用铝散热片+导热硅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的调温电路,四个元件,一个电位器,一个涤纶电容,一个可控硅,一个稳压管,成本很低;发热元件不 ...

那个蓝色的不是稳压管,全称应该叫(双向出发二极管)